pwm(定时器1)影响液晶显示?

楼主(2013-04-16):
MCU:MEGE16
定时器0:  比较中断,10ms定时,累加100到一秒更新显示
定时器1:10Khz pwm输出

现象:液晶显示错乱,数字的位置,刷新 都错乱。

注释掉定时器1 液晶正常显示。各位有没有碰到过。帮忙看看。

网友A:
该不会是液晶显示的引脚里用了PWM引脚吧

楼主:
一语惊醒梦中人。 赶快去检查。

网友B:
当你的程序正再显示过程中,出现10ms定时中断,就会出现显示混乱,建议你把显示代码放到定时中断处理程序中,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你的程序正再显示过程中,出现10ms定时中断,就会出现显示混乱,建议你把显示代码放到定时中断处理程序中 ...

恩,谢谢你。 问题解决了,如二楼言中了。
你的建议我也会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不会是液晶显示的引脚里用了PWM引脚吧

谢谢你帮我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