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烧写程序时,出现the emulator is JLink-Clone, the segger...

楼主(2013-04-16):
kei MDK 更新至 4.6的版本后。烧录程序时Jlink驱动也更新了下,提示是clone。。。。。
然后keil在点击flash烧录的时候并快下好的时候直接死了,又得重启,但是貌似STM32内的程序没有更新。。。。。。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这个快成为月经贴了。请换用我的jlink吧,没这个问题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57991521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快成为月经贴了。请换用我的jlink吧,没这个问题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2517 ...

请问高手,有没有能快点解决当前问题的方法。。。。

网友B:
将低版本的MDK目录下的Segger文件夹替换掉你高版本的就行了。坛子里有。搜索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低版本的MDK目录下的Segger文件夹替换掉你高版本的就行了。坛子里有。搜索下吧。 ...

好,我找找,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快成为月经贴了。请换用我的jlink吧,没这个问题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2517 ...

你这个不存在JLINK那样掉固件的现象吧?
我其他地方买的一个JLINK V8,能在MDK4.7下工作,有一次掉固件了,重新刷回就识别成克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低版本的MDK目录下的Segger文件夹替换掉你高版本的就行了。坛子里有。搜索下吧。 ...

是这个吧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highlight=Jlink
貌似和我的问题不是很一致,不过我先试试看。

楼主:
如何刷Jlink固件的方法 ,自己做个标记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highlight=Jlink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不存在JLINK那样掉固件的现象吧?
我其他地方买的一个JLINK V8,能在MDK4.7下工作,有一次掉固件了 ...

不存在掉固件、提示盗版的情况。

楼主:
和自己的Jlink一样的刷固件教程,收藏一下。

网友:
刷固件 更换SN号  已经的SN被抓啦

楼主:
现在我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解决办法是,对JLink v8重新烧写固件,但是烧录固件之前先用WinHex对V8.bin固件进行修改并保存
把偏移地址为0xff00为首地址4bytes修改为其他值,只要不和原来一样的话应该就行(我是随便修改的),保存好后用以上的方法重新烧录固件。
再使用keil V4.6时会提示你进行固件更新那时你就更新了吧,更新了之后我就和原来一样很好的使用了!

希望此方法对其他人有用!

网友D:
我遇到这个问题时用SEGGER安装目录下的JLinkARM.dll替换掉MDK安装目录下旧的./ARM/Segger/JLinkARM.dll就可以了,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这个问题时用SEGGER安装目录下的JLinkARM.dll替换掉MDK安装目录下旧的./ARM/Segger/JLinkARM.dll就可 ...

谢谢!现在已经能完好运行了的。

网友(2013-06-28):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已经能完好运行了的。

给个链接吧。。。

网友:
换序列号

网友:
以前有大师发过正版sn的,直接改成正版sn号即可, 新版本需要把gdbfull改一下

网友(2013-08-18):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这个问题时用SEGGER安装目录下的JLinkARM.dll替换掉MDK安装目录下旧的./ARM/Segger/JLinkARM.dll就可 ...

你的这个办法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试了下,不行。

网友(2013-11-26):
盗版的真累人啊

网友:
楼主 如果你分手了  你这ID名怎么办 哦

网友(2014-01-12):
用了12楼的方法!可以用了!谢谢!

网友E(2014-03-2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你只要从上面的方法中,找几种方法试一试就可以了。

网友(2014-05-03):
引用 楼主:
现在我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解决办法是,对JLink v8重新烧写固件,但是烧录固件之前先用WinHex对V8.bin固 ...

用LZ的方法成功了,比二楼靠普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解决办法是,对JLink v8重新烧写固件,但是烧录固件之前先用WinHex对V8.bin固 ...

楼主 ·在不 我已经重新写固件库前用winhex对V8,bit怎么操作啊

网友(2014-06-08):
引用 网友D:

替换安装目录下的方法有效!谢谢!

网友F:
重新少写一个JLink固件就好了。改掉固件里的SN好就可以了
试试下边的固件

网友G(2014-07-23):
我的Jlink彻底不识别了,还有什么办法吗?其中设备的VID=0000 PID=0000,有没有办法拯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Jlink彻底不识别了,还有什么办法吗?其中设备的VID=0000 PID=0000,有没有办法拯救下? ...

重新烧下固件吧,可以试试帖子里的一些方法。

网友(2014-09-17):
引用 网友F:
重新少写一个JLink固件就好了。改掉固件里的SN好就可以了
试试下边的固件

多谢了,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重新少写一个JLink固件就好了。改掉固件里的SN好就可以了
试试下边的固件

你提供的這個跟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highlight=jlink 二樓是一樣的嗎?

网友(2014-10-28):
我的先被识别为clone 利用上面的方法替换dll后显示不能写入Flash

网友:
有什么办法避免提示升级,一直弹出升级框很烦的。

网友(2015-10-19):
顶13楼,这个方法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