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刚接触msp430单片机 程序不对希望 高手指点

楼主(2013-04-16):
我用msp430g2533 编写的串口通信,只要打开串口调试助手,他就自动发送数据。高手们帮忙看看,那个地方出错了。

程序如下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 "stdio.h"
int a[8],i;
void Init_uart0()
{

  UCA0CTL1|=UCSWRST;
  UCA0CTL0&=~UC7BIT;  //字符长度为8
  UCA0CTL1|=UCSSEL_2;  //选择系统时钟
  UCA0BR0=0x6D;       //波特率为9600
  UCA0BR1=0;
  UCA0MCTL=0;     //UCA0MCTL=UCBRS0;
  IE2=UCA0RXIE+UCA0TXIE;//开接收使能
  UCA0CTL1&=~UCSWRST;
  P1SEL|=BIT1+BIT2;  //将P1.1 P1.2设为第二功能
  P1SEL2|=BIT1+BIT2;
}
void Uart0Sends(char *s)
{
  while(*s!='\0')
  {
    UCA0TXBUF=*s;
    while((IFG2&UCA0TXIFG)==0); //查询发送是否结束
    IFG2&=~UCA0TXIFG; //清除发送一标志位
    s++;
  }
}
void main(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BCSCTL1 = CALBC1_1MHZ;  //paizhi shizhong
  DCOCTL  = CALDCO_1MHZ;
  Init_uart0();
  _EINT();
  while(1)
  {
    Uart0Sends("朋友");
    __delay_cycles (1048576);  //延时
  }
}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void)
{
  while((IFG2&UCA0RXIFG )==0);
  //a=RXBUF0;
  //i++;
  i=UCA0RXBUF;
}

网友:
楼主,你的标题不符合论坛的要求吧?

网友:
楼主,你的标题不符合论坛的要求吧?
+1

网友:
坐等楼主悲剧

楼主:
奥 抱歉 我是新申请的 对规则不太清楚 ,我以后会改成正规的

网友:
兄弟,现在可以编辑的。

楼主:
兄弟,现在可以编辑的   不懂

网友A:
在你的程序:
  {
    Uart0Sends("朋友");
    __delay_cycles (1048576);  //延时
  }
当然是一直在发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程序:
  {

谢谢  我知道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程序: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