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读写sdram疑问(非sdram controller ip)

楼主(2013-04-16):
请教各位大大:

FPGA 直接读写sdram快还是加上fifo快??????

网友:
FPGA实现一层的FIFO ?

网友:
你这问题 不知咋回答你   没有前提条件。

网友:
一般当然加FIFO快了,直接操作是有限制,比如刷新是不能写

网友(2013-05-16):
一般情况下要使用sdram的话前后肯定要加FIFO的,因为sdram读的时候不能写,写的时候不能读,并且还要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