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去培训嵌入式,请问哪个机构好点

楼主(2013-04-16):
我是一名2013的应届毕业生,之前考研,成绩不理想,只能调剂的2区,不想去。。。扯远了
我本科是学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偏软件方向的。
现在一直在自己学c/c++。看的范磊老师的视频。
找了2个月工作了,面试了很多,但是都没有下文了。
想从事嵌入式的工作,之前没有接触过ARM和单片机。
为了找个好工作,也提升下自己,想找个培训结构培训一下
现在大连有东软和达内两家培训嵌入式的,不知道去哪家好
一样的收费,东软培训5个月,达内4个月
东软承诺是2800-3500+五险一金神马的
达内的是4000+
求各位前辈指点一下,哪家好点?
我知道这个主要是看自己,要坚持,有毅力,但是还是希望去一家好点的不是……
顺便求新手学嵌入式的入门书籍,谢谢。
现在只有c++的书。

有点长,不好意思了。
再次谢过各位前辈
小弟真心求教

网友:
个人觉得楼主还是去培训C++或是JAVA、Android之类的,比较适合楼主的专业。虽说嵌入式主要是用C/C++来编程,但是在一个硬件性能不确定的平台上编程远比PC编程繁琐。
为什么这么说呢?缺少硬件问题的分析理念,比如串口通信,驱动工程师已经做好驱动,当你应用程序中使用的时候偶尔出现校验错误或是一些搞不透的原因,用软件的思想去解决的人会去看看是不是接收队列不够大,或是处理是不是及时,而软硬件结合的人还会考虑到串口线是不是被周围的天线辐射或是靠近时钟源等等硬件问题。

网友:
如果想从事嵌入式领域 例如ARM MCU单片机,培训机构只是理论培训。个人认为一定要进入公司里真枪实弹的参与项目设计或自己制作个小系统开始,遇到问题后查看数据资料或和网友沟通一下。
这会比较扎实的积累经验。对于理论培训 不管是ARM还是MCU 只要看看厂家的Spec和了解嵌入式应用开发流程可以边做边学。其实嵌入式学习不是很难的,关键是自己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学习能力很重要。

网友:
建议选择与有关的企业历练更好!

网友:
培训机构出来的人啰嗦一下,如果LZ自己自学能力可以的话,建议找家公司边上班边学,但这样可以会慢点,刚开始可能会方向。
如果LZ资金足够,那就去,去培训机构系统入门一下。培训机构推荐工作都是假的,再说如果是学好了话,找工作没点问题。
最后建议往LINUX驱动那方面走。

网友:
LZ没接触过单片机和ARM,相反,我接触过它们还有Qt,不过现在还是菜鸟级别的,我大三,想这暑假去华清远见学习学习呢!!有关嵌入式Linux方面的!学费贵死了,4个月一万多块,不过貌似可以先就业再付款,到时6月份我和他们电话联系问清楚后就知道去不去了····!!貌似华清还可以吧,没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