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学430

楼主(2013-04-16):
    我刚学430    不知道该如何学   从哪里学     是看书    还是视频

网友A:
个人建议看书,然后做个小项目,在做的过程中不断地遇上困难然后解决之,等做完后就能发现学到很多。

网友:
看书,或者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看书,然后做个小项目,在做的过程中不断地遇上困难然后解决之,等做完后就能发现学到很多。 ...

谢谢       我看会书吧

网友:
datasheet是你的好朋友..書帶你入門..但是一定要隨時準備datasheet來參考

网友B:
多看官方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看官方例程

谢谢        我会关注的

网友:
最开始用LaunchPad板吧,试着从IO操作,按键,外部中断,定时器,ADC,串口来吧,多写程序,配置寄存器时多看用户手册。多看例程。

网友(2013-12-11):
我觉得最主要是低功耗这一块,还有时钟....部分!最主要是时钟部分.............

网友:
以前有接触过其他MCU的可以直接看例程。

网友:
官方例程学习入手,

网友C:
datasheet+官方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datasheet+官方例程

谢谢       现在 不学了   学其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