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程序能收 不能发,求教

楼主(2013-04-16):
#include<pic.h>
#include<pic16lf1933.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PIC16LF1933.H
__CONFIG(FOSC_INTOSC & WDTE_OFF & PWRTE_OFF & MCLRE_ON & CP_OFF & CPD_OFF & BOREN_OFF & CLKOUTEN_OFF & IESO_OFF & FCMEN_OFF);
__CONFIG(WRT_OFF & PLLEN_OFF & STVREN_ON & BORV_LO & LVP_OFF);
uchar recdata;

void delay()
                        {
                                uint k;
                                for(k=300;k>0;k--);
                        }

void init()
                {
                                OSCCON  = 0b01110000;               // 4x PLL Is disabled,
                                                                //Internal Oscillator Frequency Select bits . 000x = 8MHz LF
                                                                //SCS<1:0>: System Clock Select bits. 1x = Internal oscillator block
                                TRISC=0XC0; //  IO
                                 TRISA=0XC0;  //out
                                 PORTA=0XC0;
                                         ABDOVF=0;
                                         RCIDL=0;
                                         SCKP=0;
                                         WUE=0;
                                         ABDEN=0;

                                         SYNC=0;
                                         BRG16=0;
                                         SPBRG=51;
                                 //        TXSTA=0X24; //chuankou shineng
                                         TXSTA=0XA4;//内部震荡
                                         RCSTA=0X90;//lianxu
                                         RCIE=1;
                                 //        TXIE=1;
                                         GIE=1;
                                         PEIE=1;
                                //        RCREG=0;
                }

void interrupt usart()
                                {
                                        if(RCIF==1)
                                                {
                                                RCIF=0;
                                                recdata=RCREG;

                                               TXREG=recdata;

                                                }

                                }

void main ()
                        {
                                init();

                                  while(1)
                                          {

                                          switch(recdata)
                                                          {
                                                                  case 0X01:PORTA=0X01;break;
                                                                  case 0X02:PORTA=0X02;break;
                                                                  case 0X03:PORTA=0X04;break;
                                                                  case 0X04:PORTA=0X08;break;
                                                                  case 0X05:PORTA=0X10;break;
                                                                  case 0X06:PORTA=0X20;break;

                                                          }

                                                          delay();

                                          }

                        }

        接收,使用proteus仿真,串口助手发送数据,接收和响应 都正常,。 但是串口助手收不到回发的数据。 从寄存器里看TXREG已经赋值了的

楼主:
现在烧写到硬件上,收发都有数据了。但是 返回值不正确。  比如发00 返回80

发01返回c0

网友:
估计是波特率不对

网友A(2019-10-04):
引用 楼主:
现在烧写到硬件上,收发都有数据了。但是 返回值不正确。  比如发00 返回80

发01返回c0 ...

LZ这么多年了,肯定解决了吧,能告诉我怎么解决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么多年了,肯定解决了吧,能告诉我怎么解决的吗?

时间太久了,忘记了都。  好像就是波特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太久了,忘记了都。  好像就是波特率的问题。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