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和单片机通信的有关问题,以及水温、水位测量模块

楼主(2013-04-16):
我做的是一个使用8052单片机的汽车组合仪表,主要通过单片机实现直流电机测速、水温测量、水位测量等数据采集,然后通过什么传输给LabView呀?串口通信吗?如果是串口通信那么这么多数据我是不是可以以数组的形式传输过去,但是在LabView中如何分类数据分别送给各个显示模块呢?在此表示LabView菜鸟,这方面不懂,有哪位有相关的LabView模块分享下,谢谢!如果哪位在水温和水位的测量模块有相关的见解或资料,求分享

网友:
这里搞LabView的人不是很多

网友A:
你在传送数据的时候  这数组的每个内容你都有自己的定义   labview接收到了以后去读数组相应的的位就可以了

网友B:
labvew 才不会管你送是数组还是簇,只要是串口的,均是以字符串形式接受,你需要做的就是在上位机端将接收到得字符串按一定规律分割然后再转成电子表格,话说有个功能叫电子表格转数组。。。。。。

网友:
没有做过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bvew 才不会管你送是数组还是簇,只要是串口的,均是以字符串形式接受,你需要做的就是在上位机端将接收 ...

谢谢你的回复,但是我有一点不太明白,就是当LabView接收到数组方式的数据,然后我能不能将数组的第多少位到多少位是给某个模块,然后第多少位到多少位给另一个模块这样做呢?然后就是电子表格能不能具体说明一下呢,我是LabView的新手,不是很明白,期待回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传送数据的时候  这数组的每个内容你都有自己的定义   labview接收到了以后去读数组相应的的位就可以了 ...

那是不是就是相当于两者之间有一个协议,多少位到多少位传送什么数据就是规定好的,然后就是数据的分割工作呀?

网友:
这个完全用写程序的人掌握啊 协议定义好了 啥不都很明白了嘛

网友:
通信方式有很多种,GPIB、串口、USB、以太网、PXI或VXI。随便你用什么格式,什么协议,只要上位机自己会解析就好了。
一般还是把数据转成字符串传输,labview里面有把字符串转成数字的控件。记得 要装VISA驱动。
找本labview的书,看VISA这张节 就都清楚了。

网友:
labview不太懂,我只用过国产的组态软件,请问labview和组态软件有共同之处吗?labview怎么授权?这东西能用在工控场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但是我有一点不太明白,就是当LabView接收到数组方式的数据,然后我能不能将数组的第多少 ...

这个和labview关系不大吧。
收到数据怎么处理,要看你怎么处理数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