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传感器永磁同步电机提高高速转矩问题

楼主(2013-04-16):
最近在玩无霍尔永磁同步电动机的驱动,用的是ti的28035调的,电机能稳定的起来,调速也能实现,速度的稳定性也还可以,最大在5rpm之内波动,在低速时2000转以内,基本没啥问题,带载能力也ok,一旦上了告诉,2000转以上(最高需要3000多转)之后,带载能力就不行,稍微带点载就堵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提高高速时的带载能力呢?网上查查感觉用直接转矩控制模式似乎更好,有谁在一起研究这个,一起讨论讨论

楼主:
怎么看都没有看呢,很奇怪

网友:
实测一下电机不同转速下的转矩,然后对照电机的转速-转矩曲线(这个是电机的参数)看是不是有很大出入。如果吻合的话就不是驱动的问题,换言之就是你的马达不适合带这个负载。如果实测的转矩与参数差别较大,那可断定是驱动的问题。你先把这个情况搞清再做进一步的分析。

楼主:
肯定是驱动的问题,因为电机是同一个,只是我自己做的驱动跟样机比,样机在高速的时候带载能力强

网友:
楼主共享一下资料呀

网友:
lz共享一下,我看看你代码。

楼主:
ti例程而已,自己去ti官网上下吧

网友:
LZ说是驱动的问题,LZ肯定要把驱动电路共享下啊

楼主:
我用的都是ti的controlsuit里面的东西,硬件软件都一样的,官网上免费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都是ti的controlsuit里面的东西,硬件软件都一样的,官网上免费下的

你好,楼主,在嘛,你遇到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而且我也是ti的套件,可以交流下,qq:895498069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是驱动的问题,因为电机是同一个,只是我自己做的驱动跟样机比,样机在高速的时候带载能力强 ...

1. 你如何核实你的程序解算出来的theta角是准确的?如果是对的有没有用graph调试工具看theta是否是标准的锯齿形。
2. Iq及Id的PID输出是否被限制在较小的数值而使PID输出过早的饱和。

网友(2013-09-20):
电压调高一点

网友:
驱动延迟 同步不好引起的,可以调整下传感器的位置看看

网友:
是不是要用弱磁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