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I/O口引脚若不使用时,应置为输出还是输入?

楼主(2013-04-16):
AVR单片机I/O口引脚如果不使用,悬空时,上电初始化,应该怎么设置电平状态呢,输入还是输出?高还是低?谢了。

网友:
为了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抗干扰性应设置成输出低电平。

网友A:
输入上拉

网友(2013-10-18):
引用 网友A:
输入上拉

输入上啦优势了?

网友:
输出好一点

网友:
设置成输入高阻状态,我一直以来都这样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