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输出PWM RC滤波D/A恒流电路问题 有点不懂!请教

楼主(2013-04-16):
我用STC 单片机产生8.8k PWM 占空比99%  , 现在测试到3脚电压是171mV 为什么这么大?仿真图 只有37mV,所以现在最小恒流是 0.171/2=85mA    怎样才能做到10mA-2A 输出?请教了   第一次搞这个 真心搞不懂

楼主:
各位 知道的 讲解一下啊!

网友A:
你没负压,运放是有最低输出电压的!看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负压,运放是有最低输出电压的!看PDF

你看看我的图 是3脚哦 单片机PWM输出到RC的

网友B:
3楼的意思是你的运放没有负电源供应,不能最低输出到0。会有一个最小输出电压。此外仿真和实际电路差别很大啊,你要仿真功能没问题,但是涉及到具体参数,还是以实际电路为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的意思是你的运放没有负电源供应,不能最低输出到0。会有一个最小输出电压。此外仿真和实际电路差别很大 ...

很郁闷啊!看来明天加个负电源试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郁闷啊!看来明天加个负电源试试了;

你的采样电阻是2ohm,2A恒流以后,电阻上的功率有8W,你要考虑加个很大很大很大的散热片。

网友:
高手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采样电阻是2ohm,2A恒流以后,电阻上的功率有8W,你要考虑加个很大很大很大的散热片。 ...

是啊!现在测试到3脚电压是171mV  如果减小的电阻的话  最小电流会更大! 不懂啊!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现在测试到3脚电压是171mV  如果减小的电阻的话  最小电流会更大! 不懂啊!请指教  ...

一般采用小阻值的电阻,比如康锰铜丝采样电阻(几个mohm),然后对采样电阻的端电压进行放大,之后送给运放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