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can的牛人们看过来。

楼主(2013-04-16):
本人菜鸟,现在求一个can的方案
    要求是两个can接口,转以太网输出。
                我自己搜集了一下资料,初步拟定方案SJA1000+PCA82C250+C8051F040+CP2200  不知道具体可行不?求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A:
如果你想做的话,就可以做出来
建议你选个带CAN的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想做的话,就可以做出来
建议你选个带CAN的控制器

    我肯定想做出来啊。
    C8051F040就是自带一个CAN的控制器。

网友B:
用stm32F105吧

网友C:
有专门的成品卖的,以太网转can

网友D:
就用f040自带的做吧,网上有例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tm32F105吧

呵呵,可是只有一个CAN接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专门的成品卖的,以太网转can

我们经理不想要成品,要自己做。。。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用f040自带的做吧,网上有例子的

额,那只有一个。。。。我们需要两个。。。

网友E:
我做的是can的环形联网卡,2路can,不过没有转以太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做的是can的环形联网卡,2路can,不过没有转以太网

是用的控制器集成的can还是SJA1000呢。

网友:
控制器集成的can

网友F:
有不少MCU带两个CAN控制器的,楼主找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不少MCU带两个CAN控制器的,楼主找一下吧

好的,谢谢,我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tm32F105吧

不好意思,看错了,是两个CAN。。。

网友:
lpc2119什么的就有两个CAN,富士通的单片机有3个CAN的,LPC2294还有4个CA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