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单片机语音和人工喊话,这个语音叠加电路该如何搞

楼主(2013-04-16):
我是想用一个运放的搭建个加法电路,不知道这个效果怎样?

网友A:
单片机控制isd40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控制isd4004

那个需要录音的吧
这样每个产品都这样录音的话  会统一性不好

我是把那个WAV放单片机的外扩flash里 然后PWM播放    顺便加个语音叠加功能

网友:
加法器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需要录音的吧
这样每个产品都这样录音的话  会统一性不好

单片机的flash容量有限,怕是装不了语音信息,最好是外加模块,如WT588之类的,语音是用电脑下载写入的。
语音叠加简单点的:语音和喊话各串一个电阻到功放输入端就行。
用运放反相加法器也行。

网友:
还有OTP一次性烧录的语音芯片

网友:
看看ISD1760的部分功能能不能达到要求:
芯片录音或直通时,辅助的模拟输入。需要一个交流耦合电容(典值为0.1uF),并且输入信号的幅值不能超出1.0Vpp。APC寄存器的D3可以决定Analn信号被立刻录制到存储器中,与Mic信号混合被录制到存储器中,或者被缓存到喇叭端并经由直通线路从AUD/AUX输出。

网友:
把语音信息放到外扩的flash中,你想用单片机的PWM播出来,会非常的困难,首先是你怎么解码音频信号,其次音质你考虑过吗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模块,支持你需要的功能,可以喊话、扩音。支持linein、支持外扩flash存储语音信息

网友:
两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