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SD读到的数据通过串口发送至终端需要用到FIFO吗?

楼主(2013-04-16):
如题,SD卡是spi模式的,需要将数据发送到超级终端。

高手留步!谢谢...

网友A:
如果波特率很高,发送的时候就不需要过FIFO,低的话可以使用FIF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波特率很高,发送的时候就不需要过FIFO,低的话可以使用FIFO。

懂了,谢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波特率很高,发送的时候就不需要过FIFO,低的话可以使用FIFO。

哥们武汉的?

网友:
都可以不用,这边读一个那边写一个,SPI是有状态的,没有时钟就不会有动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武汉的?

湖北人,在武汉上的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湖北人,在武汉上的学。

   从你头像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