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出独立的不供地的5V电源

楼主(2013-04-16):
我现在输入电源是12V,有什么好方法做出两个5V,并且这两个5V互相独立,不共地

网友:
小开关电源,mos 或者三极管+变压器。
或者DCDC模块。模块里面也是上面说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DC-DC隔离电源模块最简单。

多谢阿莫,这个我也想到了,但是手边暂时没有,明天客户就来了,来不及了,想用好多方法都不好使。

网友B:
明天客户就要来了,明早去电子市场看看吧。现在抱佛脚做是来不及了的。

网友:
小电流用555+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天客户就要来了,明早去电子市场看看吧。现在抱佛脚做是来不及了的。

只能明早去赛格,不然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天客户就要来了,明早去电子市场看看吧。现在抱佛脚做是来不及了的。

正解,不过dcdc好多容易干扰了,用了一次失败,以后没有在用了

网友:
大把的成品隔离模块市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