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恒流源0-40A,步进0.1A,求解方案

楼主(2013-04-16):
新手求助。如题,望大神给点方案

网友:
40A有点大喔,电路倒是有,就是不知道器件好不好找

网友A:
TI有个文档叫《光电子电路集》,里面有两个激光器驱动电路,把laser diode换成你的负载,再把参数调一下试试。
如果采样电阻用0.01R,40A*40A*0.01R=16W,好大...再小点的电阻没接触过,不知道合不合适。另外,管子也要换

网友:
的400步才能走完啊

网友B:
负载电阻多大?

40A的电流可不小,必须用调压的开关电源来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有个文档叫《光电子电路集》,里面有两个激光器驱动电路,把laser diode换成你的负载,再把参数调一下试 ...

如果是0-10A呢,可有好的方案推荐,我没接触过这方面的设计,比较弱,望指点。我这里想要提供一个大电流来测试  一个器件的短路保护 这样的电流源是需要恒流源还是脉冲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电阻多大?

40A的电流可不小,必须用调压的开关电源来做了

能详细点吗

网友:
与楼主一起学习下,最进也想搞下电源方面的学习。

网友:
我也表示关注

网友C:
测试?如果用的次数,你可以搞个40a的电子负载和大功率开关电源

网友:
测试?如果用的次数少,你可以搞个40a的电子负载和大功率开关电源

网友D:
其实就像春风电源一样,相当于把电子负载做在电源的上方就可以。采样用10mR的电阻,4路镜像,12bit的DA就可以完成了。关键的地方其实在layou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如果用的次数,你可以搞个40a的电子负载和大功率开关电源

就是需要用大电流来测试一个产品的  短路保护功能 到底有没有起作用 用的次数比较少的 能说的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就像春风电源一样,相当于把电子负载做在电源的上方就可以。采样用10mR的电阻,4路镜像,12bit的DA就可 ...

你好,能大概画个框图吗?

网友:
我前段日子做了个60A的,还是线性的,那个壮观就没法说了.一个大机柜啊

网友:
输出范围0-1mV? 0-1V? 还是0-1000V?

网友:
关键是步进0.1A,那么精度就要达到0.01A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需要用大电流来测试一个产品的  短路保护功能 到底有没有起作用 用的次数比较少的 能说的详细点吗? ...

把电子负载设置到恒流模式,前面接足够功率的电源,中间接负载

网友: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过我要求步长为1A,要是有人回答出来给个思路就好额。

网友:
需要考虑取样电阻的温漂问题.

网友:
40安,电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有个文档叫《光电子电路集》,里面有两个激光器驱动电路,把laser diode换成你的负载,再把参数调一下试 ...

兄弟 方便发个电路图参考一下么?

网友:
40A,不知道你对电流响应速度要求,另外最高电压。如果响应速度mS级别的话就是开关电源了;更快的话可能不太好搞。。。

网友E:
市场上输出功率300W的5V60A的电源多的是,好点的也就200元左右;再配个电子负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市场上输出功率300W的5V60A的电源多的是,好点的也就200元左右;再配个电子负载就可以了。 ...

不能买啊,我想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