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热敏电阻的电路原理图,电子方面的前辈请进来看...

楼主(2013-04-16):
请前辈看一下下面的热敏电阻模块的原理图,根据我的理解是这样的,LM393是一个比较芯片,热敏电阻传感器模块输出模拟量AC,IN引脚是一个数字电位器,LM393的作用就是比较数字电位器的输入IN跟热敏电阻的模拟量输出AC,比较结果通过OUT引脚传出来。。。这个LM393我倒是可以理解。。。问题在下面:这个AC输出的是模拟量,电压值吗?这个电压值从何而来,怎么理解采集这个电压值就可以知道温度?还有,这个电压值如何转换成电阻然后到R-T表去查温度T。。。主要问题还是不懂这个热敏电阻的电路啦,接这个10K的R1,再一端接VCC,一端接GND。。。到底什么原理来着,请前辈分析一下,感谢了!

网友A:
1:AC输出的就是电压值。它相当于两个电阻分压。你把热敏电阻理解为一个可变电阻就行了。不过这个可变电阻是由温度来调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C输出的就是电压值。它相当于两个电阻分压。你把热敏电阻理解为一个可变电阻就行了。不过这个可变电阻 ...

现在的问题是采集到的AD数值如何算出电压值,然后通过电压值算出电阻值,然后在R-T表中查找对应的温度。。。经过AD转换出来的是一个数值,要把这个数值换算成电压,再算出电阻,然后查找出温度

网友A:
V(ac)=(vcc/(10K+R(N1)))*R(N1)计算出R(N1),然后通过R-T表查询即可

网友A:
我看你另外一个帖子  顺便再给你科普下。。。。V(ac)=你采集到的AD值/1024{12位ADC}*vref

楼主:
引用 网友A:
V(ac)=(vcc/(10K+R(N1)))*R(N1)计算出R(N1),然后通过R-T表查询即可

你这个公式好像是忽略了从AC流出去的电流?如果是接在stm32这样的板子上也可以忽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另外一个帖子  顺便再给你科普下。。。。V(ac)=你采集到的AD值/1024{12位ADC}*vref ...

12位最大值应该是40906吧?那V(ac)求出来之后呢?如何换算出电阻?要有电阻才能到R-T表去查温度吧。。。

网友A:
大哥。。。运放输入阻抗可以理想当成无穷大,12位那个应该是4096 当时迷糊了。。。我看你还是有空去看看模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运放输入阻抗可以理想当成无穷大,12位那个应该是4096 当时迷糊了。。。我看你还是有空 ...

我是做软件的阿,唉  太蛋疼了!

网友:
10K电阻和热敏电阻实际上就是一个分压,只不过这个是热敏电阻,相当于电位器
AC得到的就是一个电压值
再通过比较器出来的数值去查表,这个有公式的!

网友:
10K电阻和热敏电阻串联,热敏电阻相当于可变电阻,AC点电压因热敏电阻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IN为比较参考电压,当两个电压相等或不等时OUT端会有状态输出。对于依据电压得出当前温度,你可以查找热敏电阻的数据手册,里面会有《电阻- 温度特性曲线图》。
步骤为:
1:先根据当前电压计算出10K电阻和热敏电阻的分压比,推算出热敏电阻的阻值。
2:依据计算出的热敏电阻当前的阻值参考《电阻- 温度特性曲线图》计算当前温度。

网友(2013-08-15):
很好哦哦哦

网友:
     你这个电路实现的主要功能应该不是温度输出,而是设定数字电位器的阻值(通过电路可以看出也是分压电路,既可以算出分压电压VF),然后可以算出动作点NTC的阻值。Rntc=(VF*10K)/(Vcc-VF)。通过查表Rntc可以得到对应温度T。当温度高于T是Vout为低电平,当温度低于T时Vout为高电平。
    你弱是想知道当前温度,得采样AC端的电压。通过Vac再算出Rntc,然后查表Rntc可以得到对应温度T。

网友:
看图就知道这是个实验电路,就是典型的电压比较器。用普通电位器设定动作伐值电压,随着环境的温度的变化热敏电阻的电阻值会发生变化,由于R1与VCC的值是固定的,热敏电阻的分压就与环境温度变化有关。通过灯的接法可以看出用的是负温度系数的NTC电阻,温度升高NTC阻值变小,分压变小,当分压值低于电位器的中间抽头的电压值时运放跳转输出低电平二极管点亮。
先了解热敏电阻的原理,再了解运放的原理,这电路自然就懂了

网友:
这个主要是用来设定温度报警的电路,该电路会根据你给定的输入IN的模拟值来确定OUT是高还是低,关键的地方是你设定的IN值。

网友:
你电路是5V的吗?如果是就没必要这么麻烦,上啦10K到5V,然后一个104再限流10K,接单片机AD口之前再加个104就行,精度能做到0.1度,AD实际测量的是靠近单片机附近的104电容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