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热敏电阻的电路原理图,电子方面的前辈请进来看看

楼主(2013-04-16):
请前辈看一下下面的热敏电阻模块的原理图,根据我的理解是这样的,LM393是一个比较芯片,热敏电阻传感器模块输出模拟量AC,IN引脚是一个数字电位器,LM393的作用就是比较数字电位器的输入IN跟热敏电阻的模拟量输出AC,比较结果通过OUT引脚传出来。。。这个LM393我倒是可以理解。。。问题在下面:这个AC输出的是模拟量,电压值吗?这个电压值从何而来,怎么理解采集这个电压值就可以知道温度?还有,这个电压值如何转换成电阻然后到R-T表去查温度T。。。主要问题还是不懂这个热敏电阻的电路啦,接这个10K的R1,再一端接VCC,一端接GND。。。到底什么原理来着,请前辈分析一下,感谢了!

网友A:
电阻分压原理,热敏电阻会随着温度的变化其阻值也会变化,那么AC点的电压也就会变化,经比较器输出送至单片机的AD,根据电压值然后算出温度值。

网友B:
有AD的话用不着比较器了吧?不应该是超过一个设定的阈值然后翻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AD的话用不着比较器了吧?不应该是超过一个设定的阈值然后翻转?

对,那个比较器没用,我只是顺便提一下而已,那个比较器是用来跟你设定的阀值进行比较之后输出1跟0代表是否达到阀值,没什么用处。我那个AC引脚有引出来接到单片机的AD模块。。。现在的问题是采集到的AD数值如何算出电压值,然后通过电压值算出电阻值,然后在R-T表中查找对应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分压原理,热敏电阻会随着温度的变化其阻值也会变化,那么AC点的电压也就会变化,经比较器输出送至单片 ...

现在的问题是采集到的AD数值如何算出电压值,然后通过电压值算出电阻值,然后在R-T表中查找对应的温度。。。经过AD转换出来的是一个数值,要把这个数值换算成电压,再算出电阻,然后查找出温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那个比较器没用,我只是顺便提一下而已,那个比较器是用来跟你设定的阀值进行比较之后输出1跟0代表是 ...

汗。。。。

基础不太好么楼主。。。

采到的AD值为N,则AD采集到的电压Vad为 (N/2^AD位数)* 参考电压

那么点阻值就是 Vad*1K/(5-Vad)

网友C:
又A/D、又比较器,得首先弄明白是测温还是报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又A/D、又比较器,得首先弄明白是测温还是报警

楼主估计是测温+报警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估计是测温+报警一起

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应用,首先你可以用EXCELL表,根据上面分压电路计算出不同温度下对应的电压表,然后转成对应的AD值,存入单片机做查温度用的表,当测到一个AD值时只要依这个表查出对就的温度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