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 做的串口测试软件,进不了TMainForm,请教

楼主(2013-04-16):
工程如下:
请高手帮忙看一下。
单步运行进不去。

网友A:
delphi居然你都搞不定……晕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phi居然你都搞不定……晕死

刚才自己又正常了。我了个晕啊。
以前都用VB的。最近想搞D。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自己又正常了。我了个晕啊。
以前都用VB的。最近想搞D。

下次再有问题,重启电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