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充电模块

楼主(2013-04-16):
应该是淘宝上 现在卖的比较火的那种,小弟正在实验中

网友:
这种东西估计能有10%拿去充电就不错了。纯粹骗人。
408A是一个类似555振荡器的电路 ,5336就是一个MOS功放。接收电路应该是一个DC-DC。
除非紧贴,不然的话就是电磁污染 。

网友:
这个好像确实很牛逼。。。电动牙刷就是这么充电的

网友(2013-07-05):
LZ实验结果如何了?

网友:
辐射很大吧,这个玩意效率很低

网友:
一般这种都是100-200k频率的,辐射不远

网友:
这个比较有意思,目前实际的转换效率还不是很高吧

网友A:
做过10mm充电效率46%的,再提升就要在线圈和控制电路上下功夫了。

网友:
都是固定频率的,无法实现功率控制,另外这种只有半个周期的,效率达到20%都很好了。如果加上MCU做频率控制,加上AD采样电流,就能做到大小功率控制,自动频率跟踪了。

网友:
想做这个,准备研究一下,谢谢啊。。

网友:
要是在发射端放上一个铝块,我知道铝块会发热。但是不知道发射端的电流是增大还是减小啊?

网友(2013-08-08):
引用 网友A:
做过10mm充电效率46%的,再提升就要在线圈和控制电路上下功夫了。

你好,看见你以前的帖子,你说无线充电效率达到46%,想向你学习一下,我qq:1208722493,谢谢

网友:
我把自己的两部手机都改造成了无线充电了,用的是PALM底座,非常好用,玩这玩意很上瘾.现在淘宝上还卖一种QI标准的无线充电座,但是价格太高了.手机和底座都是贴在一起的,把手机拿开,底座就自动断电了,没有所谓的辐射问题

网友:
这是个广告贴吧 楼主是来推广IC的吧。

网友:
个人认为 这个 XKT-408A 和 那个 T5336 。就是奸商买来普通的芯片,激光机重新打的码 说专业无线输电IC。其实就是个 震荡芯片 和 MOS管芯片。几毛的片子披上了无线输电的外衣,直接飙升几元,这就是奸商才能干出来的事,相信的同志分析下。

网友:
我正在做这个东西,好像效率、功率提升比较难搞啊,电磁场又不懂,yiming大侠贴个方案吧!!!

网友(2017-05-31):
无线充电做认证也比较麻烦。用别人的芯片又比较贵,总之就是~~~~~

网友(2017-11-21):
这种电路效率估计是很差,发热发烫

网友(2018-01-17):
无线充电本身没什么技术
难点是那个蛋痛的协议!
明明就是个茶叶蛋,却整的跟造原子弹一样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