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操作系统串口中断响应函数如何编写?

楼主(2013-04-16):
我正在学习RT操作系统,核心板为STM32mini板,想用它的串口3读取GPS模块发送过来的数据,在裸机上已经实现了通过中断接收数据,能够正确解析出想要的时间,经纬度等信息。但是不知道在RT中如何编写响应函数。我直接添加到了USART3_IRQHandler(void)函数中,但是这样添加后系统就跑步起来了。不知道有谁做过串口中断相关的东西,希望给点指点。

网友:
RTT对于M3系列的中断没有特别的函数,因此你完全可以按照裸奔的方式操作。

网友:
一般按照这样的结构:
void XXX_IRQHandler(void)
{
    rt_interrupt_enter();
   /*这里放你的中断处理程序,原来怎么写 现在也怎么写*/
    rt_interrupt_leave();
}

网友:
总结一些 就是 在进中断以后调用 rt_interrupt_enter(); 告诉系统说你进入了中断,然后退出前调用 rt_interrupt_leave();告诉系统你退出了中断,其他的你以前怎么写的还怎么写。

网友A:
对了 ,中断中的操作必要时 要注意资源的互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 ,中断中的操作必要时 要注意资源的互斥操作

你好,我在系统开始是调用了一个        rt_hw_interrupt_disable();是不是用到哪个地方的中断再用rt_hw_interrupt_enable(rt_base_t level);把中断打开??这个enable函数如何用?

网友A:
那两个函数是配对使用的,具体请看 RT-thread编程手册中的接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函数是配对使用的,具体请看 RT-thread编程手册中的接介绍

你说的是这个RT文档吗?这里边介绍中断的没有啊~~~我们学校的网进不去RT官网,如果你说的不是这个,能给我发一下吗?929250157@qq.com.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在系统开始是调用了一个        rt_hw_interrupt_disable();是不是用到哪个地方的中断再用rt_hw_interru ...

这两个API对于M3芯片没有用,程序里面没有实现,调用也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API对于M3芯片没有用,程序里面没有实现,调用也没有用。

context_rvds.s文件中不是有实现吗(第37行开始),这种重要的API 怎么会没有内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这个RT文档吗?这里边介绍中断的没有啊~~~我们学校的网进不去RT官网,如果你说的不是这个,能给 ...

www.rt-thread.org 有IPV6和教育网IP呢,怎么会不能进? (感谢北邮人
www域名有添加IPV6的解析,如果网络支持IPV6的话会直接使用IPV6地址访问的。
也可以使用 http://ipv6.rt-thread.org/ 指定使用IPV6

如果还是有问题,请检查一下你的DNS,如果IP可以通的话,可以手动指定固定IP。(windows修改host文件)

服务器信息:
电信         210.76.114.59
教育网         211.68.71.179
教育网IPV6         2001:da8:215:4030:250:56ff:feab:67e4

如果访问还有问题,请反馈。

网友:
收益匪浅啊,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