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被我烧坏了,准备研究并修复。

楼主(2013-04-16):
24V 3A开关电源,由于自己疏忽,接电机时接反了,把熔断丝烧了(估计也损毁了其他电路),换了熔断丝之后,电容变成烟花。  呼呼,吓死我了。
准备拆了研究。 我对电源可一窍不通。 各位,乐意的随便说句话,给个意见,鼓励 冷水,都欢迎。

网友A:
普通反激,没什么特别,看样子功率管、电流采样电阻肯定没了,周边的都测一下吧。

网友:
沙发。。。多混才有沙发

晕死,被人抢了

网友B:
把发黑的东西都换了再说。
再量量二极管、电容什么的,把可能有问题的换个遍。

嗯,然后再上电试试。

网友:
开关电源很恐怖的说~~~~~~~楼主,修好后普及维修知识哈

网友:
嗯,我手头上也有几个,用的是3842的芯片,都是输出不稳定,输出后好像又被保护了,又有电,没电,有电,没电,如此反复,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共同研究研究啊。

网友:
修过N多3843电源,嘿嘿

网友:
压敏,保险丝,大电容都是容易坏的件

网友:
ls的意思是其炸过n多管子

网友:
负载接反会烧电源么?头回见

网友:
我的液晶电源板烧了。换了一个还不行。开机几秒就黑屏,准备换驱动板。

网友:
恐怕开关管也挂了

网友:
修开关电源板子是要接假负载,即使有问题也不会烧原件了,很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反激,没什么特别,看样子功率管、电流采样电阻肯定没了,周边的都测一下吧。 ...

谢谢回复,就要从理论开始。
理论结合实际,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发黑的东西都换了再说。
再量量二极管、电容什么的,把可能有问题的换个遍。

那个叫 3842的芯片 盖子都炸飞了,周围的没有幸存者。

网友:
原来有这么多人不会修电源线路板之类的?!

网友:
烧保险了般我都会测电流电阻 换IC 测 MOS管 加个假负载,最好还是加一个隔离变压器。我是一般这样修的。。。

网友:
估计原边侧的大的元器件都阵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