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第一次画的PCB板,求路过的大神拍砖~~我马上改进~

楼主(2013-04-16):
最近在做毕设 这个板子并不复杂,就是一个51的最小系统 顺带 7.2v 稳 5 ,稳3.3v的电路,电路参考了网上做智能车的电路。由于是第一次画板 线布的很乱 ,改了两次仍不是很理想,关键是见的太少没有概念,非常想请各位大神给小弟指点一二。。还有个问题就是ams1117----3.3的电路,在网上没有找到电路,用的是数据手册上的 不知道靠谱不? 另外特别感谢 论坛的各位大神给予小弟的帮助 。。。。不胜感激。。

网友A:
不明白你的R10.11的有什么用,分模拟和数字电源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的R10.11的有什么用,分模拟和数字电源地??

明白了,像下面的两个电路都可以吧 ,模拟 数字地 怎么分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像下面的两个电路都可以吧 ,模拟 数字地 怎么分开啊?

单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