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程序.......

楼主(2013-04-16):
一个正弦波 测出频率 通过公式转换成距离 然后再proteus上显示

距离等于3*正弦波频率除以80

显示六位有效数字 一位小数

距离显示0~10000.0就行

网友A:
用定时器计算单位时间内的脉冲数计算出频率然后转换成距离显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定时器计算单位时间内的脉冲数计算出频率然后转换成距离显示即可。

你做过吗?

网友:
虽然没做过,但是思路还是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