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机器做个自动安全门,想请教各位一些问题。

楼主(2013-04-16):
厂里的机器要加个自动安全门,机械上的方案是丝杆加导轨,电控的方案是用伺服电机。现在有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就是当遇到障碍物(如操作者将手伸进去)的时候如果识别?伺服电机本身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
使用力矩控制

楼主:
理想方案应该是力矩控制,设定一个力矩上限,超过这个力矩就输出一个信号,然后退回。

楼主:
顺带研究了一下网上说的车窗自动门,用电机电流反馈的方式做的,挺好的。

网友A:
用伺服电机的话可以采用扭矩控制方式来关门,也可用普通电机加变频器来控制开关门,识别手伸进去可采用门边加装安全胶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伺服电机的话可以采用扭矩控制方式来关门,也可用普通电机加变频器来控制开关门,识别手伸进去可采用门边 ...

什么是安全胶边?能发信号的?

网友B:
安全光栅 最简单 最容易 最高效 也最安全 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全光栅 最简单 最容易 最高效 也最安全 也便宜

光栅不便宜的,门那么高,要很长的光栅

网友:
看你间距需要了 要求可靠就选光栅

网友:
呵呵,光栅(也叫区域传感器)是不能做安全防护的,安全防护要看机器的安全等级安全等级不同要求的安全防护也不同。安全胶边是嵌在门边上的胶边,内部有识别回路当胶边外形有形变时会发出信号给放大器(安全胶边配套放大器)放大器接通或断开相应安全触点,外围电路要看具体安全等级来设计。

网友:
使用力矩模式只能是荚到人了才能退回,用光删有东西挡住就退!

网友:
LS的安全胶边,搜不到啊...

网友:
不好意思那是通俗叫法,学名叫安全边缘大家可以搜搜看我用过罗克韦尔的。

网友:
楼上兄弟,你没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C:
还是建议用光栅,用电流的话必须是已经夹到手厚才会反馈,这时已经于事无补了,失去保护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建议用光栅,用电流的话必须是已经夹到手厚才会反馈,这时已经于事无补了,失去保护的意义. ...

那地铁门怎么解释?不是经常夹人么?

网友:
楼主研究电梯不就行了

网友:
电梯上有种叫光幕的东西你自己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地铁门怎么解释?不是经常夹人么?

地铁的运行是很缓慢的,再则一般情况下压的面积较大.

楼主:
我认为地铁门并不慢,特别是开始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