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无法在中断服务函数中使用全局变量,求解

楼主(2013-04-17):
变量i无法传递到中断服务函数里,能编译通过,但是用起来i的值一直是错的
后来老师在 int i;前面加个了个data就行了。不懂为什么。
#include "reg51.h"

data int i=0;
void delay()
{int i,j;
for(i=100;i>0;i--)
{for(j=10;j>0;j--)
        {

                }
                }

}

void timer_int()
{
        TMOD=0x01;
    TH0=0xf8;
    TL0=0x8c;

        EA=1;
    ET0=1;
    TR0=1;
}

main()
{

  P1=0x00;
  timer_int();

  for(;;)
     {
        if(P2==0xfe)
          {i=1;}
        else if(P2==0xfd)
          {i=2;}
        else if(P2==0xfb)
          {i=3;}
        else{i=0;}

        delay();

     }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using 2
{

if(i==0){ P1=0xff;}

else{
   if(i==1){
           TH0=0xff;
        TL0=0x09;}

   else if(i==2){
           TH0=0xfc;
        TL0=0x44;}
   else if(i==3){
           TH0=0xfc;
        TL0=0xac;}

    P1=~P1;
        }

}

网友A:
它的作用是指定使用0x00到0x7f的128个ram,可以让acc直接读取速度快。但是这里是撒子原因的确有点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的作用是指定使用0x00到0x7f的128个ram,可以让acc直接读取速度快。但是这里是撒子原因的确有点疑惑。 ...

貌似和编译有关系,有的编译器就可以用。
出错和寄存器分配有关

网友B:
还好是测试程序,如果真正的应用程序出现这样的摸不着头脑的问题。。抓狂死了。。

曾经遇到过一次。。。

网友C:
中断里面用到的全局变量,定义时加volatile

网友:
有主循环么?

网友D:
对于Keil C51,如果定义的全局变量,默认是 volatile的。
加一个 data,只是指示存储的位置不一样而已。
楼主应该去看一下反汇编就知道是什么原因。
不过我貌似也没看出是什么原因。只是疑惑你说“错的”到底是如何“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对于Keil C51,如果定义的全局变量,默认是 volatile的。
加一个 data,只是指示存储的位置不一样而已。
楼 ...

以前好像遇到过一次情况,发现默认并非volatile的。
至于楼主的情况,很可能是内存模式设置成了large,所以变量默认是xdata,而楼主的系统里并没有XRAM,导致这个变量没有对应的物理空间。加上data后,就强制使用片内RAM,所以有效了。楼主贴上编译结果,再对照硬件参数分析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好像遇到过一次情况,发现默认并非volatile的。
至于楼主的情况,很可能是内存模式设置成了large,所 ...

对的,确实是设置为large,那怎么设置才能让他默认使用片内ram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是测试程序,如果真正的应用程序出现这样的摸不着头脑的问题。。抓狂死了。。

曾经遇到过一次。。。 ...

找到什么原因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确实是设置为large,那怎么设置才能让他默认使用片内ram呢

内存模式设置为small即可。不过如果变量太多,还是会占用XRAM的,你要结合编译提示来看。如果编译器最终提示有XDATA,而你的系统里并没有XRAM,这个程序肯定就没法正常运行了。

网友E:
在中断中用到的全局变量我都是volatile idata 管它默认是什么,省得少写出问题找原因,可能这是懒办法,或许就不是个办法

网友(2013-10-2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了 多谢大神指点

网友(2014-04-12):
把using2去掉就OK了

网友F:
03.data int i=0;

04.void delay()

05.{int i,j;
在函数里再定义一次也可以么?

网友:
void TIMER() interrupt 1 using 2
把USING2删了就可以了

网友(2014-10-06):
我的也用不了。。加一个data的方法是通用的嘛

网友:
我的也用不了。。加一个data的方法是通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03.data int i=0;

04.void delay()

被 shadow 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断里面用到的全局变量,定义时加volatile

同意

网友(2015-08-08):
引用 网友E:
在中断中用到的全局变量我都是volatile idata 管它默认是什么,省得少写出问题找原因,可能这是懒办法,或 ...

一定要加这个的,记号 volatile i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