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基于单片机的多串口实现方案

楼主(2013-04-17):
1:想通过PC的232发送帧协议来控制多个单片机,求给个好的建议

网友A:
最好用RS485,采用MODBUS协议。真要使用RS232,单片机RXD并在一起,TXD端每个单片机串接一个1K的电阻,以前做过这样的多机通讯测试,性能稳不稳定你自己去测试。呵呵!

网友:
--貌似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RS485,采用MODBUS协议。真要使用RS232,单片机RXD并在一起,TXD端每个单片机串接一个1K的电阻,以前 ...

是不是用到寄存器第九位多机通信那一位?

网友:
第九位多机通信那一位?用不用都可以,看你的通讯协议怎么定义。。。。第九位主要是地址的响应,具体看手册。。。。

网友:
参考这个: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light=%E5%A4%9A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RS485,采用MODBUS协议。真要使用RS232,单片机RXD并在一起,TXD端每个单片机串接一个1K的电阻,以前 ...

共用一个发送端,会不会有发错的可能?

网友:
PC主机,其余从机
主机挨个询问从机,不会冲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