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找程序代码里面的非法字符?

楼主(2013-04-17):
我一C程序,出现了问题,由于里面有非法字符,导致异常。问题是编译的时候没有任何提示,某个字符也是空白,和空格显示一样。怎么才能快速查找出这个字符在哪里?谢谢!
想了半天,不知道发在哪个版块合适,估计这里差不多吧。 :)

网友A:
是指在编辑器里的非法字符还是指程序代码里的非法字符?

网友B:
编译器应该会报的,试下编译器一些开关设置,有时候可以多报一些信息帮助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在编辑器里的非法字符还是指程序代码里的非法字符?

代码里面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译器应该会报的,试下编译器一些开关设置,有时候可以多报一些信息帮助查找 ...

义隆的编译器,非常 非常 非常的简单~~~~

网友:
复制到Word看看

网友:
把报错的行删了,重新录入一遍!

网友:
既然编译器没有报错,可能不是非法字符错误。可以的话用别的编译器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代码里面的。谢谢!

如果是代码里的非法字符, 编译器不报错.............怎么可能?????? 不报错, 那还是非法字符么??
你程序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