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把图像转为.coe文件

楼主(2013-04-17):
我用的是xilinx的fpga,想通过把一个图像转化为.coe文件,再在vga上显示,但是转化的图像是640*480,转化成.coe文件都十几,几十M大小。我转化用的软件用了matlab和coe generation都用了,还是太大。请问一下大家是用什么软件,转化640*480的图像一般多大?

网友A:
COE是文本文件,实际占用的RAM空间要小于文件大小。但640*480的图像,按16bits算,需要4Mbits多的RAM才能放下,V4、V5、S6等中高端器件才有这样大的BRAM(记得不是太清楚)。
我一般是采用SD(TF卡)放置JPG图片文件,在MicroBlaze中解码,送入VGA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E是文本文件,实际占用的RAM空间要小于文件大小。但640*480的图像,按16bits算,需要4Mbits多的RAM才能放 ...

我把图像转化为rom中,douta数据是八位的,直接把这数据赋值rgb332就行了吗?

网友(2013-08-13):
引用 网友A:
COE是文本文件,实际占用的RAM空间要小于文件大小。但640*480的图像,按16bits算,需要4Mbits多的RAM才能放 ...

您好,请问您通过Sd卡读图片的时候是直接读地址,还是读文件啊,读文件是不是要有系统啊!准备做一个sd卡读写实验,但是不知道怎么在sd卡里面写文件(比如txt),期待您的回复啊!

网友A:
我移植的是FATFS文件系统,本论坛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移植的是FATFS文件系统,本论坛大把

方便留下qq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