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91RM9200+DM9161EP遇到的几个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3-04-17):
本人最近弄一个AT91RM9200+DM9161EP的板子自己画的,目前ARM部分BSP已跑起来了,但是焊上DM9161后插上网线灯都不亮,只有复位的时候闪一下。用示波器测发现37脚RX_DV,21脚TX_EN和24脚MDC都为低,而且25脚MDIO也只有0.5V左右,更奇怪的是我用探头测下MDC引脚后会影响到我的复位芯片MAX706,按键复位不了,只有手动拉低复位引脚才行,按键复位的低电平波形和手动复位一样的,不知为什么不行?附原理图在线等。。

网友A(2013-06-08):
朋友,你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只在上电的时候上一下。

楼主(2013-08-08):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只在上电的时候上一下。 ...

解决了,是网络变压器那部分的电路接错了!

网友(2013-09-25):
你好有AT91RM9200的资料不,主要是用ADS或者Keil编写的程序,不带操作系统的那种

网友:
9200  可是 10几年前的片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