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SD卡,单片机,CH375做U盘

楼主(2013-04-17):
想自己用SD卡做个U盘,有好多不解的地方
ch375工作在设备方式,要写scsi协议程序吗
单片机的速度有要求吗
能不能像真正的U盘那样在电脑上复制一个文件和删除文件?

求高手指点

网友:
1,当然需要自己模拟U盘的协议,CH375内部的固件并没有提供对从机模式的上层协议支持
2,速度没有太高的要求,别工作在几十K的超低频就是了
3,协议正确的话当然可以
实际上这个代码里并不需要你的单片机支持文件系统,单片机提供扇区读写功能给主机就可以了,文件系统是PC提供的。

楼主:
能不能只用一个控制芯片 就完成以上的功能??有这种芯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只用一个控制芯片 就完成以上的功能??有这种芯片吗

用SD读卡器芯片就可以,你的51都可以靠边站了

网友A:
这个芯片 不需要我们了解什么协议之类的概率 里面好像有创建文件夹命令的函数 我们只需输入文件夹的名字就可以了 这款芯片好像采用SPI控制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 不需要我们了解什么协议之类的概率 里面好像有创建文件夹命令的函数 我们只需输入文件夹的名字就 ...

你理解错意思了,楼主是要做U盘,接到电脑上的,CH375工作在device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理解错意思了,楼主是要做U盘,接到电脑上的,CH375工作在device模式。

哦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