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必须使用4层板吗?有试过双层板的吗?

楼主(2013-04-17):
如题。外扩SDRAM+NAND Flash

网友A:
有用过2层做过,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用过2层做过,没啥问题。

哦,谢谢!主要我整个板子面积比较大,全部做4层的话成本上去了。做邮票孔核心板+底板的话太麻烦,感觉很山寨。

网友:
lpc这些cpu,布线真考验人的耐心啊,太乱了

网友B:
双层版完全没问题吧。主要取决于你用了多少外设,接了多少引脚出去了吧。。。

网友:
建议用4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层版完全没问题吧。主要取决于你用了多少外设,接了多少引脚出去了吧。。。 ...

外设也就LCD,触摸按键等,速度都不是太快。主要还是怕SDRAM的速度比较高。

网友C:
SDRAM没啥用啊,程序在上面跑的话基本的很低效率的,主要用作LCD的缓存,工作在60Mhz就够用了,也不用太大的SDRAM~

楼主:
引用 网友C:
SDRAM没啥用啊,程序在上面跑的话基本的很低效率的,主要用作LCD的缓存,工作在60Mhz就够用了,也不用太大 ...

哦,谢谢!那我就比较放心了。

网友:
没问题。但是当然是多个地层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那我就比较放心了。

不用谢,需要的话可以给你提供一个emwin5.18带tslib触摸校准的工程,用得很爽,发现触摸比emwin内置的校准要好使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主要我整个板子面积比较大,全部做4层的话成本上去了。做邮票孔核心板+底板的话太麻烦,感觉很 ...

不会啊,红色飓风不就那样做的吗?

网友(2013-07-11):
我用两层板,运行emwin非常流畅,效果很好

网友:
两层其实就可以了,不过要是在不行也可以4层啊,就是成本肯定就上去了,不是说一定要多少层吧!

网友:
也在用2层板,不过是1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