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蜂鸣器电路

楼主(2013-04-17):
1:如图,这个蜂鸣器不接R45正常作用,但是接上蜂鸣器就自己响,给个原因吧,我看看和我计算的一样不。
2:我焊接了俩块电路板,一块R45有,能正常使用,另一块没有才能正常使用,。

自学!!才搞硬件没1个月,问问咋的啦。最近比较烦你们这种人,只知道说别人这不好,那不对,却不说为什么。

R45和R50去掉,不用他了!

网友:
换成PNP的管子多好,

网友:
1、有R45时候单片机如果下拉电流不够的话三极管不就直接导通了?
2、你两块板子程序一样么?51加电默认高电平,三极管导通

网友:
很蛋疼的用法

网友A:
三极管用错了,你这是个射随输出,去补补基础
三极管有损坏的风险,MCU也有损坏的风险。
用二极管给Buzzer嵌位,另加电容滤除干扰。
这种场合用NPN的,没错,会好一些,与三极管的工艺有关。

网友B:
我们都用NPN,不过蜂鸣器接再电源上

网友:
这电路,没看懂。

网友:
蜂鸣器分有源和无源两种,外观差不多。
有源蜂鸣器,按照你这个接法,肯定是一直响的了。
无源蜂鸣器,需要给它一个振荡信号。这个电路可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用错了,你这是个射随输出,去补补基础
三极管有损坏的风险,MCU也有损坏的风险。
用二极管给Buzzer ...

R51那接的二极管(1N4148).为什么有危险?您给指点下。

网友C:
分压偏置电路    哈哈,不受单片机控制,自己直接就响

服了   哪个老师教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压偏置电路    哈哈,不受单片机控制,自己直接就响

服了   哪个老师教你的 ...

我去。自学!!才搞硬件没1个月,问问咋的啦。最近比较烦你们这种人,只知道说别人这不好,那不对,却不说为什么。

网友D:
你接了r45的情况:r45和r50分压Vcc 5V 。三极管的基级电压超过0.7V(Ube),导致三极管一直处于ce导通。
蜂鸣器就会一直响。
如果Vcc大于5V会有5楼说的损坏MCU的可能。
NPN PNP都可以用,只是相应的电路组成方式不一样。
这里你用的话,不用这么麻烦,百度一下三极管做开关使用的原理,你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接了r45的情况:r45和r50分压Vcc 5V 。三极管的基级电压超过0.7V(Ube),导致三极管一直处于ce导通。
蜂 ...

你的意思是R45和R50对调下?

网友:
虽然不是很懂,但是看到开发板的原理图中的蜂鸣器的电路比这个简单很多哦.......

网友:
你把三极管的基极加了偏置了,当然会响了

网友E:
楼主是不是学了模拟放大电路了...... 怎么搞个电压跟随器出来了 ....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R45和R50对调下?

直接用一个NPN管,关掉蜂鸣器的负极,正极通过一个10R电阻接电源VCC 这时只需要给三极管基极串联一个电阻,be之间并联一个电阻即可

网友G:
表示此电路 在左边的那个电阻不受外界控制时 三极管会自行工作在放大状态 于是乎 蜂鸣器有电流流过 响了 你说人家说你不对没说为什么 人家其实说的很清楚 是你没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表示此电路 在左边的那个电阻不受外界控制时 三极管会自行工作在放大状态 于是乎 蜂鸣器有电流流过 响了 {: ...

这家伙賊啊。后来重新编辑了,怪不得你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不是学了模拟放大电路了...... 怎么搞个电压跟随器出来了 ....

对的。刚学的。日本人写的,不错,比中国那个强多了。中国光有理论计算,没有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用一个NPN管,关掉蜂鸣器的负极,正极通过一个10R电阻接电源VCC 这时只需要给三极管基极串 ...

我看看,实在不行,就去掉R45,这个顶用!其实R45、R50都可以去掉

网友:
怎么可能?编辑之后会有提示的

还有 可以看到 你引用的回帖和他的一模一样!!!!

网友H:
取消 R45
R47 = 1K, 2k .... ;

看一看數字邏輯電路 !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们都用NPN,不过蜂鸣器接再电源上

我们也是这么用的,驱动电路里面基本没用过楼主的这种跟随电路

网友:
找个开发板原理图 看看

网友:
弄响个蜂鸣器而已,没事给自己找麻烦干嘛?一个电阻加一个3极管就搞定!还以为你要用分立元件搭运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取消 R45
R47 = 1K, 2k .... ;

为什么是1K、2K。去掉那个R45,我用的是5V蜂鸣器。如果1K,基级电流应该是(5-0.7)/(1k+10K)=3.9mA。深度饱和电流正常是多少,怎么看。我用的J3Y三极管(J3Y是不是封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们也是这么用的,驱动电路里面基本没用过楼主的这种跟随电路

三极管做开关说共集电极不好,饱和深度不够,才放到发射机的(我也是抄的,想弄清楚原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三极管做开关说共集电极不好,饱和深度不够,才放到发射机的(我也是抄的,想弄清楚原理)。 ...

做共发可以深度饱和,楼主可(以ic = ib * 放大倍数),当ic 超过放大态就进入了饱和态了,看看模电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共发可以深度饱和,楼主可(以ic = ib * 放大倍数),当ic 超过放大态就进入了饱和态了,看看模电就知道了 ...

    嗯。谢谢,发到网上让大家看,主要是图个快,快速分析问题查找问题,并分享问题让后人看。谢谢你们。

网友:
是不是有点画蛇添足的意思?借鉴一下别人怎么做的,就是一个简单的驱动,干嘛弄得这么复杂?呵呵

网友:
1) (HFE * Ib) >> RL
2) MCU 驅動電流

网友J:
不用这么复杂
VCC
-----
   \     PNP               1K
   _\|  |                ---------
         |------------   |         |------------   I/O
     /   |                ---------
   /
   |   -----
   --- |     \   BUZZER
   --- |     /
   |   ----
-------
-----
  ---   GND
   -

网友:
我混1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用这么复杂
VCC
-----
   \     PNP               1K
   _\|  |                ---------

这个图的方式比较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看,实在不行,就去掉R45,这个顶用!其实R45、R50都可以去掉

这不就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发到网上让大家看,主要是图个快,快速分析问题查找问题,并分享问题让后人看。谢谢你们。 ...

你注册没多久啊,怎么积分还怎么高呢。喜欢学习,喜欢讨论,我得学习学习。
这个电路大家一说就非常明朗了

网友:
还是先自己学学电子好了!!!!不要一个小小问题就请教别人

网友K:
你的1楼的图,无疑是错误的。
即使取消R45,也仍然是不正确的,或不规范的。
仔细看看,你欣赏的日本人写的书里有这样的电路吗?

截止到我的楼上,唯一正确的,是32楼太阳花的。

网友:
蜂鸣器分有源和无源两种。从外观上看,有源蜂鸣器底部有一些黑黑的东东封着,只露出两个脚,两个脚一个长,一个短;并且在顶部可以看到有一个“+”,对用就的引脚就是正极,这种蜂鸣器只要加电就会一直响。无源蜂鸣器从底部直接就可以看到两个脚,两个脚上分别焊接着金属线,直接加电的时候,在电源刚接通的瞬间,蜂鸣器会发出一下声音,之后就没有声音了,这种情况不要时间长,太长了会把里面的音圈烧坏,这种蜂鸣器在工作时是要加振荡信号才可以发声的。

网友:
除了R47外,其他的电阻都去掉,这个电路一直这么用。用来驱动继电器也一样行,前两天刚这么干过

另:
建议楼主多搜集一些单片机的开发板原理图

很多简单电路照着连就直接可以用   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的1楼的图,无疑是错误的。
即使取消R45,也仍然是不正确的,或不规范的。
仔细看看,你欣赏的日本人写的 ...

三极管做开关,不是接到射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用这么复杂
VCC
-----

大哥,你这图是咋画出来的?
有啥工具软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极管做开关,不是接到射极吗

继续看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对于你当前的应用,负载要接到集电极,32楼的图是没有任何错误的(可根据实际负载状况和需要来确定是否加限流电阻)。

现如今,类同于34楼的负载接在NPN的发射极的电路图,是网上大量流传的、也已大量应用到产品中的电路。然而它们是经不起推敲的垃圾电路。
我相信,以前的老师和课本都不会这么教授的。可怕的是,这样的电路可能被新一代的教授们写入教科书之中,那就真杯具了!
等你把中国人或日本人写的书都看明白了,你就会赞成我的观点了。

祝你进步、成功!

网友(2013-10-08):
你用的太麻烦了,顶多一个三极管开关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R45 和 R50 把电压抬的太高

网友:
有源蜂鸣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