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3-04-17):
信号发生器  用51 在加什么 芯片   就可以产生 30khz 这么大频率最好  最经济

网友A:
方波的话51自带的时钟输出功能就够了

网友:
标准的51干这个,得用定时器吧?没有硬件PWM

网友:
如果想要正弦波、三角波等等,只需加十几个电阻就行了,看看这个:
http://www.myplace.nu/avr/minidds/index.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波的话51自带的时钟输出功能就够了

出正弦波最大20KHZ

网友:
毕业设计?????? 想偷懒的话直接拿一片AD9850………… 不到一天就能出结果

网友:
AM26C32C/32I/32M RS-422/433接收器
工作电压5.0V;满足EIA/TIA/-422/423及ITU V.10,V.11的要求;共模电压范围±7.0V,灵敏度±200mV;三态输出;工作温度范围分别是:0~70℃、-40~+85℃、-55~+125℃.可代替AM26LS32.其引脚定义为:A:输入;B:反相输入;Y:输出.G、/G为允许信号.

AM26C32AC/32AM/33AM/33AC RS-422/433接收器
工作电压5.0V;满足EIA/TIA/-422/423及ITU V.10,V.11的要求;共模电压范围±7.0V,±15V;灵敏度分别为200mV、500mV;三态输出;输入阻抗大于12kΩ;可同AM26LS32及AM26LS33互换;工作温度范围0~70℃(AM26C32AC/33AC)、-40~+85℃(AM26C32AM/33AM).其引脚定义为:A:输入;B:反相输入;Y:输出.G、/G为允许信号.

AM26LV31C 四差动线路驱动器
工作电压3.3V;开关速率32MHz;延迟时间8ns;脉冲变形时间500ns;输出电流±30mA;控制上升及下降时间为3ns;负载100Ω时的差动输出电压1.5V;具有输出短路保护功能;断电时输出呈高阻状态;功能同EIA/TIA-422-B和ITU的V.11类似;可直接代换AM26C31、AM26LS31及MB571.其引脚定义为:A:输入;Z:反相输出;Y:输出.G、/G为允许信号.

AM26LV32C 四高速差动电路接收器
工作电压3.0~3.6V;切换速率32MHz;共模电压范围-0.3~5.5V,灵敏度200mV;三态输出;满足TIA/EIA-422及ITU V11要求;可替换AM26C32,AM26LS32和MB570.其引脚定义为:A:输入;Z:反相输出;Y:输出.G、/G为允许信号.

CLC408 高速线路驱动器
工作电压±5.0V;电源电流1.5mA;输出电流96mA;小信号带宽130MHz;转换速率350V/μs;上升、下降时间4.6ns;二次/三次谐波失真分别为-85/-75dBc.

CLC418 双线路驱动器
电源电压±5.0V;带宽(Av=2)130MHz;输出电流96mA;单放大器电源电流1.5mA;二次/三次谐波失真分别为-85/-75dBc.输入串声抑制-74 dBc;转换速率350V/μs;设定时间15ns;PSRR=55dB;输出闭环电阻0.03Ω;CMRR=52dB.、

网友:
楼主你看上面的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51能直接出来方波30KHz的,如果频率是固定不变的可以出来方波再经过积分电路变正弦。如果频率要随时可调的而且是正弦波就51+9850的DD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能直接出来方波30KHz的,如果频率是固定不变的可以出来方波再经过积分电路变正弦。如果频率要随时可调的 ...

方法很好  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法很好  给你加分

晕死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