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的后端为何跳动大

楼主(2013-04-17):
最近在做一个静态称,用的传感器是托利多的,但称重超过传感器的额定重量一半时,在AD上读取的数值会明显跳动加大,这是怎么一会事?是传感器的固有特性造成的吗?

网友:
估计是托盘没做好  晃动引起的吧

网友:
没有把,是传感器问题,你问下你的供应商

网友:
增加软件滤波!

网友:
称重传感器常用的有:悬背梁   拉力  直压式  其内部都是一个 桥  靠横流或恒压激励(一般采用横流供电),外部机械发生变形引起  桥  发生不平衡,从而得到与重力成正比的输出电动势,嘿嘿最基本的工作原理。如果放在传感器上的托盘不平衡(晃动),输出就会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