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程溢出问题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楼主(2013-04-17):
我在C编程的时候老师碰到这种情况,当我定义以下语句,int dattemp=0;在Build的时候就会出现以下错误:***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神奇的是,我不给他赋初值,就是写成int dattemp;他就没有错了。。。我头文件里边有下面这些typefef语句,不知道有没有影响。请各位指导指导!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  8 bits */
typedef unsigned short int        uint16; /* 16 bits */
typedef unsigned long int        uint32; /* 32 bits */
typedef char                            int8;   /*  8 bits */
typedef short int                int16;  /* 16 bits */
typedef int                            int32;  /* 32 bits */

网友:
可能你的代码里已经到临界值了,所以一点改动就造成溢出。
估计是你定义的变量太多,超过了系统的RAM限制。试试修改内存模式为large,当然这需要系统有XRAM,否则程序编译通过了也无法运行。

楼主:
是啊,后来我发现问题了,就是将数组定义为xdata就可以了,谢谢你了哈

网友:
学习了,有时编程超出限制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