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项目求方案!!!高手们看过来啊。。。

楼主(2013-04-17):
各位高手们:
    160节3.3V的锂电池串起来,然后采集每一节电池的电路,然后采集总的电压,好电流,用什么方法好实现呢,关键是采集每一节电池的部分,考虑用线性光耦,但是需要电阻分压,精度不够,采用差分运放的话不知道可行不?各位高手们讨论讨论一下。。。谢谢。。。

网友A:
呵呵,是不是通信电源之类的?我也做过类似的项目,分压电阻精度高些,差放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是不是通信电源之类的?我也做过类似的项目,分压电阻精度高些,差放是必须的 ...

我们做的是一个计量仪器,采集后送到电脑分析,关键是这个160节的电池串起来,第一节电池的正接到第二节电池的负级,正负抽出来接差分。这个差分运放又必须要与后端隔离。不知道具体怎么实现。您说的分压电阻是怎么分的啊?

网友B:
通讯电源,是2×24的,多路固体开关切换采集,然后总电路用分压。

如果不是很差钱,总电压可以用线性光耦。不过没什么必要,没人关心是500V 还是5.5V,大家其实只需知道是560还是670V,10V的精确度就差不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讯电源,是2×24的,多路固体开关切换采集,然后总电路用分压。

如果不是很差钱,总电压可以用线性光耦 ...

谢谢回复
        问一下这每一路切换,要不要关注他的电势差,160节电池的第一节电池的负极是不能和电路的地接在一起的吧?

网友C:
呵呵,实话告诉你,我搞过,而且没你想象到那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实话告诉你,我搞过,而且没你想象到那么复杂

呵呵,您是怎么实现的额,现在关键被这个电势差难住了,只要每次取一节的电池的正负极出来测试就可以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您是怎么实现的额,现在关键被这个电势差难住了,只要每次取一节的电池的正负极出来测试就可以了吗 ...

这个怎么了,也不难,可以分散思想,分块化设计! 例如电动汽车的ECU单元,对这个160节可以做成20个8节差分采样电路,8节总电压不算高,可选的器件很多,再经MCU处理,然后通过RS485隔离通信,然后有个总的MCU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您是怎么实现的额,现在关键被这个电势差难住了,只要每次取一节的电池的正负极出来测试就可以了吗 ...

就是这样子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您是怎么实现的额,现在关键被这个电势差难住了,只要每次取一节的电池的正负极出来测试就可以了吗 ...

你把你的采集设备当作一个万用表。

总电压是另一个万用表,就可以理解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你的采集设备当作一个万用表。

总电压是另一个万用表,就可以理解啦。 ...

好的,谢谢。。。

网友E:
搜 BMS 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怎么了,也不难,可以分散思想,分块化设计! 例如电动汽车的ECU单元,对这个160节可以做成20个8节差 ...

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是客户要求测试每一节的电压呢。。。不过这种思路也可以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搜 BMS 方案!

哈哈,电池管理系统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是客户要求测试每一节的电压呢。。。不过这种思路也可以啊,谢谢。。。 ...

意思是你分成20个模块,每个模块负责采集8节电压,然后都传到中央控制器,解析出来,难道不是每节的都有了????

网友F:
BMS系统也是分组管理的,并非所有的电池直接串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BMS系统也是分组管理的,并非所有的电池直接串起来

电动车的电池典型串数在100~200串之间滴!是串联的!

网友G:
lt6803-4 这个就可以。lt有专门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意思是你分成20个模块,每个模块负责采集8节电压,然后都传到中央控制器,解析出来,难道不是每节的都有 ...

每个模块采集8节电池电压,是指8节电池的总电压吗?还是单体的电压。。。我想也是单体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lt6803-4 这个就可以。lt有专门的方案

恩,谢谢,我查一下。

网友:
没什么意思

网友:
找个小单片机,做个采集模块,焊接在电池上,使用I2C接口输出数据加一个控制工作的线,一共3根线引出,简单可靠,每个电池配个。模块体积估计也就指甲盖大小。

网友:
分组采集,总线传输是最好的方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是不是通信电源之类的?我也做过类似的项目,分压电阻精度高些,差放是必须的 ...

想请教下差放到底怎么工作的呢?对这个不是很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模块采集8节电池电压,是指8节电池的总电压吗?还是单体的电压。。。我想也是单体的电压。 ...

如果是8节总的电压何必这么费神呢!肯定是单节的,知道了每节的电压,那么总的电压能不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