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配置时找不到XDS510U2.cfg”问题的解决

楼主(2013-04-17):
昨天安装了CCS3.3之后在对CCS配置的时候发现CCStudio_v3.3\cc\bin里找不到XDS510U2.cfg,于是我就在百度、论坛上搜这一类问题的解决办法。可是网上大多的建议是重新安装驱动,说的也是不明不白的。然后我就很天真的把XDS510-USB2.0 Driver卸载之后又重新装了一遍,然后把仿真器接上电脑,在“计算机管理”的“设备管理器”里就可以看到驱动(图1所示)安装成功了。接着在对CCS配置的时候还是找不到XDS510U2.cfg,于是我又纳闷了。

楼主:
自己来抢个沙发!!

楼主:
今天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本着助人为乐的精神,决定把解决办法分享出来。PS:当然高手会对这个小问题不屑一顾,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向新手说说

楼主:
首先我想到的是在网上直接下载XDS510U2.cfg,当然网上是不会有的,所以就放弃了。(这完全是没必要的!)
之后查了很多资料,终于让我搞明白了。USB驱动安装成功之后并没有完事,还要安装CCS的驱动。在安装CCSDriver时,要注意安装路径要在CCStudio_v3.3目录下,安装完毕后,就可以发现CCStudio_v3.3\cc\bin里多了XDS510U2.cfg文件,就可以对CCS成功设置了。

网友:
鼓励一下!

网友:
用这个CCS 真的很烦人,驱动也多,还容易出问题。只是抱怨一下。。。。。

网友(2013-08-08):
没错 是这样的 楼主能自己解决也很厉害

网友:
哈哈 谢谢了 今天刚好遇到这问题了

网友(2014-03-16):
难道楼主的仿真器不是自己买的?购买的仿真器都有配套的光盘和安装方法吧。楼主的问题也是这个仿真器使用时常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