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ink2 upgrade is require?

楼主(2013-04-17):
请问下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没有连接目标板的时候都会提示这个,不知道是不是Ulink2坏了,目标板是微雪电子买的开发板,lpc1114的芯片,M0的
我用的是keil uvision4,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版本较新造成的,但fireware下载也失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连接目标板的时候都会提示这个,不知道是不是Ulink2坏了,目标板是微雪电子买的开发板,lpc1114的芯片, ...

您用的 Ulink2 我估计是山寨的且肯定没有原厂的 Upgrade  Firmware Bootloader 在里面,有良心的商家所贩售的 Ulink2 都是可以直接升级的..

网友:
我们的JLINK不会提示克隆:

不需要多功能转接板的朋友可以看下面的链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466112131

需要多功能转接板的朋友可以看下面的链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511902657

网友A(2013-05-24):
需要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升级

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