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DC-DC的芯片为什么都没有说噪声是多少呢?不懂。。

楼主(2013-04-17):
LDO一般都会有个指标 NOISE....

但我看DC-DC没有这个指标,比如说MAX5035,或者不叫这个名字?请指教。。

另外,  如果用DC-DC或LDO的话,输入电流是不是一定要求比输出电流高啊?或者是说只要输入功率比输出功率高就行啊 ?

例如,我现在输入10v,1A,理论上能否通过降压DCDC得出5v2A的呢?5v3A呢?

下面就是5035的指标表格

网友A:
与外围电路关系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外围电路关系甚大。

难道LDO的噪声和外围电路没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LDO的噪声和外围电路没有关系吗?

LDO的外围多简单啊,一般就一两个电容。
DCDC外面就复杂多了。布局布线,电容ESR,电感,续流管,等等。。比LDO外围不确定因素多。

网友B:
两个噪声可谓天差地别;
你见过开关电源标最小压降的吗

网友:
LDO是无规律的白噪声,所以标noise,开关电源主要是由开关引起的周期性的波动,所以用ripple表示,两者都是反映的稳态输出情况下的输出电压的高频率幅度变化。而开关电源的ripple与输出的电感与电容有关,所以一般不在参数里列出,通常会给出一个示例的参数下的输出电压波形图或者纹波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噪声可谓天差地别;
你见过开关电源标最小压降的吗

buck有最小压降Vsat,这个最小压降与设计有关,LM2576是用的三极管做开关,压降比较稳定,所以他会标出Vsat,最大为2V,这个与LDO中的最小压降是一样的,所以5V输出的2576推荐最低8V输入,留一些余量。而对于MOS开关做开关管的开关电源,Vsat与mos管导通内阻和开关电流有关,要复杂一些,Vsat=Rds×I,所以这类的芯片会给出导通内阻Rds

网友:
楼上专业,哈哈!3

网友:
turf456 正解。成品 开关电源、DC-DC模块 都有标注的(网上卖的没有标注的就太不正规了,属三无产品范畴),而芯片只是原材料,没法标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