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移植到8051芯片下的代码

楼主(2013-04-17):
   刚开始学习LWIP和 UCOS,找到LWIP基本上都是在STM芯片下运行的代码.
因为手里只有8051F340的芯片 和 ENC28J60网络芯片.
    哪位有LWIP的代码适合在该芯片下运行的代码?
先谢了!

网友A:
lwip好像就没人移植到51上面过,这个太占内存,c8051f340那点内存还是算了吧。
比较适合你这个组合的协议栈有uip,silabs的。
我以前移植了个Microchip的协议栈到STM32上,那个非常省内存,比uip还省,你可以试试看能不能移植到51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wip好像就没人移植到51上面过,这个太占内存,c8051f340那点内存还是算了吧。
比较适合你这个组合的协议栈 ...

偷个懒,你说的这个协议能不能和pc通信?在不外加硬件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偷个懒,你说的这个协议能不能和pc通信?在不外加硬件的情况下!

不能和pc通讯的话还叫什么tcp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lwip好像就没人移植到51上面过,这个太占内存,c8051f340那点内存还是算了吧。
比较适合你这个组合的协议栈 ...

刚开始学习嵌入式TCP/IP,先看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