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无线传输LT8900

楼主(2013-04-17):
最近在调试LT8900,发现丢包比较严重,模块是在网上买的,请高手给指点!附件是程序,用的是SAM3s4cMCU。

网友A(2013-09-01):
请问LT8900的SYNC_WORD,是指发射接收的地址吗?
对LT8900的寄存器不是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LT8900的SYNC_WORD,是指发射接收的地址吗?
对LT8900的寄存器不是很理解

说是地址不太准确,但收发的SYNC_WORD,必须要相同,才能通信,只能说有地址的功能,但是主要功能还有可以影响错误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是地址不太准确,但收发的SYNC_WORD,必须要相同,才能通信,只能说有地址的功能,但是主要功能还有可 ...

Register 52    5:0 FIFO_RD_PTR     FIFO 读指针
当使用auto-ack 功能时,此位可以做为标志位。
当PKT 拉高后,读此寄存器,如果为0,即收到ack。
如果不为0,而是发射总byte 数+1,即没收到ack。

我单独开发射端,接收端断电,发射完当PKT变为高电平后,我读Register 52  (5:0),发现有时候会读到0,按道理应该收不到ACK的,不知你是否有这种情况。

网友B(2014-03-18):
您好在么?我也使用PIC16单片机的SPI口对LT8900进行读写操作,发现读出来的数据都是不对的啊。。。。SPI口的配置基本没什么问题,诚心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在么?我也使用PIC16单片机的SPI口对LT8900进行读写操作,发现读出来的数据都是不对的啊。。。。SPI口 ...

我也是遇到这种情况,每次读到的数据都不一样。及时把发射关掉,也能收到数据。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在么?我也使用PIC16单片机的SPI口对LT8900进行读写操作,发现读出来的数据都是不对的啊。。。。SPI口 ...

PIC16的我也用过,但是好久以前了,程序也找不到了。

网友(2015-05-14):
最近也想用lt8900 , 知道与rf24l0有多大的区别 , 楼主能发个资料上来吗? 谢谢!

网友(2018-06-08):
引用 网友B:
您好在么?我也使用PIC16单片机的SPI口对LT8900进行读写操作,发现读出来的数据都是不对的啊。。。。SPI口 ...

注意下SPI开始时的电平,上次也碰到这问题,修改后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