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 和 GCC中结构体对齐的问题

楼主(2013-04-17):
以前用KEIL编译51的程序吃过结构体内存对齐的大亏,
现在写AVR 用ICC 和WINAVR 不知道这两个编译器 默认的对齐系数是多少  在哪里可以修改?
这两个编译器对齐规则是不是一样的,有没有人指点一二。

网友:
GCC默认对齐是 4, 修改的话可以使用下面:
#pragma   pack(2/4/8/16)

struct dd {
     ........
} __attribute__ ((aligned(2/4/8/16)));

其他的不知道, 你还是看编译器手册. 里面肯定有详细描述.

网友:
对了. 要注意看编译器的版本, 不同的版本支持的方法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