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28J60这货的确吃电啊,我的78M05都成70度了

楼主(2013-04-17):
加子连了一个ENC28J60的模块,电流一下变成近200MA了,78M05都有1.4W的功率了,升成70度了。
看样子要试试那位DX说的不接中间抽头的方法了。

网友A:
我看你电源有问题吧,有毛病加7V压降,200mA算个求啊,用Buck转换器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电源有问题吧,有毛病加7V压降,200mA算个求啊,用Buck转换器就没事了。 ...

这不废话,现在用的是78M05,是DC-DC我还烦这屁事干吗。

网友B:
那家伙不是3.3V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家伙不是3.3V供电吗!

有个XC6221的

网友:
上3.3v dc-dc  话说这货有这么大的耗电量? 上wifi也不至于啊。

别说78m05  就是直插的就这1.4w的发热也受不鸟。

网友C:
确实功耗比较大,正常240多mA吧,我板子画好看了下手册,原来用的1117,立马换成dc/dc了。现在好点的片子内部都带LDO。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功耗比较大,正常240多mA吧,我板子画好看了下手册,原来用的1117,立马换成dc/dc了。现在好点的片子内部都带LDO。

我们用1117带的,还挺好呢

网友D:
文档里说这玩意发送以太网包居然要180mA电流,驱动变压器至少要80mA。功耗太高了。工艺不行吧。玩玩还行,这要做产品可想而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文档里说这玩意发送以太网包居然要180mA电流,驱动变压器至少要80mA。功耗太高了。工艺不行吧。玩玩还行, ...

昨天跑了一晚上,今天早上还一切正常。
今天我在做86400次的收发

网友:
功耗确实是不小

网友:
这玩意儿功率是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