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13-04-17):
用2只单片机能实现吗?采集4路设备数据通过串口,之后在通过串口(也就是第五个串)数据送到一个屏里,屏里的数据也可以通过串口返回4路采集的设备
各位大侠能实现吗

网友:
用二极管隔离

楼主:
就是单片机的传输数据,二极管? 赐教

网友:
用2只单片机能实现吗?为什么要那么多串口?

网友:
如果通讯数据量不很大,可以用485连接各个采集设备

楼主:
规定是232的串口

网友:
找个合适规模的FPGA,你可以留些联系方式

网友:
stm32 选五串口的 也可以双串口链式组网

网友:
目前稳定实现过16块256个设备组网  不过还是建议can 这样成熟的方案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不懂

楼主:
找到些方法,用一个单片机模拟出串口和另一个单片机用SPI通信, 传到第五个串口,但是我这手不行,哪位大侠能做出来的或简单的流程做出来,帮帮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