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高兴,烧回了三片AVR,一个MEGA8板,两片MEGA16

楼主(2013-04-17):
      M8板是一个最小系统板,板上有一M8片子和一CP2102,可能是该作者是想做成ARDUINO板玩玩,用的内部晶振,不知道其做成没有,我接手后按网友的意思,把熔丝烧成低高字节(以下同)为DF-CA,结果造成该板连不上USBASP烧录器了!低位为DF,查定义为使用外部晶振,而该板无外部晶振,挂了!如何找回?
      用一能用51板,11.0592M晶振,把19脚接入M8板的PB7,点USBASP软件的读取,哈,能正常读取ID,马上把熔丝改为D1-CA,呵呵,罢工了几天的板能用了!

      M16的片子也锁了晶振,郁闷了几天,把其中一个片子插入AVR开发板(有活动座,方便拔插),用仿真器连接其JTAG口,进入AVR STUDIO4.19,发现此片子没有锁JTAGEN,于是直接把D7-C9改成D1-89成功"救"回一片M16!

      另一片M16也想用此法救回,发现JTAG也锁住了,咋办?再次用前一方法,把51的19脚接入该片子的XTAL2脚,发现51板上的程序乱了,(可以通过烧入LED亮灯程序进行观察)后来查资料说ALE脚也可以输出六分之一的的方法,于是尝试性地把51的30脚接入XTAL2,哈,再次见证奇迹!可以进入编程模式了!把熔丝E0-99改为E1-99,成功地救回这一片子!

下一步,就是用现成的M8板和M16板烧录ARDUINO了!有懂此的朋友请跟贴!谢。

网友:
貌似没有M8或者M16版本的ARDUINO,
LZ先了解下咯: https://zh.wikipedia.org/wiki/Arduino

网友A:
arduino  有 M8 + 8M晶振的
下载最新的IDE就有支持
不用修改配置

m16不行

网友B:
楼主,你的片子根本就没死,设置成外部晶振又不提供对应的条件不工作这不叫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片子根本就没死,设置成外部晶振又不提供对应的条件不工作这不叫死 ...

rcghrc 反正是这个板子插上USBASP后,提示说进不了编程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duino  有 M8 + 8M晶振的
下载最新的IDE就有支持
不用修改配置

看了网上的,基于M16 的都有了。。。。

网友C:
我也觉得没死~经常我熔丝搞死了,用一个单片机把单片机的晶振的一脚引出,然后接入mega的X1感觉重新就可以下载了,重新熔丝就OK,具体网上有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没死~经常我熔丝搞死了,用一个单片机把单片机的晶振的一脚引出,然后接入mega的X1感觉重新就可以 ...

这是因为你运气好,正好单片机的晶振符合你“死了的AVR”晶振要求,要不要做一个死的你恢复一下:ISPEN=1,JTAGEN=1,CKSEL3.。0=0000,烧回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因为你运气好,正好单片机的晶振符合你“死了的AVR”晶振要求,要不要做一个死的你恢复一下:ISPEN=1 ...

ISPEN=1,JTAGEN=1就是关闭了ISP下载和JTAG下载了,肯定不行啊。

不知道能不能用高压编程器恢复。

网友D:
我可以明确的说,有M8和M16的Arduino,因为我制作了,我的帖子:http://www.geek-workshop.com/thread-1856-1-1.html
现在程序也搞定了,M8的也制作了。

网友:
恩,arduino有空也自己做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可以明确的说,有M8和M16的Arduino,因为我制作了,我的帖子:http://www.geek-workshop.com/thread-1856 ...

看了你的ARDUINO帖子,我个人的一点见解:既然您把M16烧成了ARDUINO,就应该使用串行线进行用户程序的加载(又一说法叫烧录),为何还是用ISP线进行加载,这样的话那ARDUINO还有何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可以明确的说,有M8和M16的Arduino,因为我制作了,我的帖子:http://www.geek-workshop.com/thread-1856 ...

能否上传您的M16串口烧录程序?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ARDUINO帖子,我个人的一点见解:既然您把M16烧成了ARDUINO,就应该使用串行线进行用户程序的加 ...

代码写起来很方便。这就是最初的目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上传您的M16串口烧录程序?

你说的是Bootloader吗?这里有http://www.geek-workshop.com/thread-180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代码写起来很方便。这就是最初的目标。

您转移了话题,把AVR整成ARDUINO,代码确实方便了很多,但如何通过USBASP把用户代码烧到用户程序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转移了话题,把AVR整成ARDUINO,代码确实方便了很多,但如何通过USBASP把用户代码烧到用户程序区呢? ...

直接烧就可以了,
在Arduino IDE中编程器选择成“USBASP”,然后程序写好后在“文件”菜单选择“使用编程器下载”,就可以通过USBASP/USBISP来烧Arduino了。

网友:
恭喜恭喜

楼主:
这就是没有外接晶振的M8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