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F3上实现IIR数字滤波器,求援

楼主(2013-04-17):
     这段时间被IIR摧残了千百遍,足足两个多星期一点进展都没有。心情很是不爽像大姨父来了般。其间几度要放弃了,但问题是存在的,有问题还是得去解决,无奈在此求助坛友。如有坛友帮忙解决愿以充话费形式答谢(注:本人学生党一枚,所涉问题无商业利益,少量话费以表谢意)。

   如果问题得到解决我会将源代码完整奉上,以供坛友学习研究之用。如果你不明白IIR数字滤波器,如果你想学习了解数字滤波器,麻烦将帖子顶上去让更多的人看到。

背景:平台是STM32F3DISCOVERY, 开发环境MDK。

目的:AD采集数据(正弦信号20<F<20K),用IIR在F3实现数字滤波,DA输出滤波后的结果。(AD、DA均为片内)

遇到的问题:我要实现的是一个带通滤波器,为验证程序的正确我先做了一个简单的低通滤波器,滤波器系数是在MATLAB fadtool中生成的(系数生成步骤如下图)。现在的问题是假如我要实现一个通带为200Hz的低通,实际出来的是在通带内就不断衰减,不到200Hz基本就滤完了的一个“低通”。滤波器代码如下。

/*  这是一个四阶IIR滤波函数
   *Src:是AD采样回的数据指针
   *Dst:运算完要送给DA的数据指针
  *coffs:滤波器系数指针
   **State:运算中需要的状态量指针
   Number:一次处理的数据量
*/
void IIR_Filter(float32_t *Src,float32_t *Dst,float32_t *coffs,float32_t *State,uint8_t Number)
{
        float32_t b0,b1,b2,b3,b4,a1,a2,a3,a4;
        float32_t x,y,x1,x2,x3,x4,y1,y2,y3,y4;
        float32_t acc;

        b0 = *coffs++;
        b1 = *coffs++;
        b2 = *coffs++;
        b3 = *coffs++;
        b4 = *coffs++;
        a1 = *coffs++;
        a2 = *coffs++;
        a3 = *coffs++;
        a4 = *coffs;

        x1 = State[0];
        x2 = State[1];
        x3 = State[2];
        x4 = State[3];
        y1 = State[4];
        y2 = State[5];
        y3 = State[6];
        y4 = State[7];

        while(Number--)
        {
                 x = *Src++;

                    acc = b0*x + b1*x1 + b2*x2 + b3*x3 + b4*x4;
                 y = acc-a1*y1 - a2*y2 - a3*y3 - a4*y4;
                x1 = x;
                x2 = x1;
                x3 = x2;
                x4 = x3;

                y1 = y;
                y2 = y1;
                y4 = y3;
                y3 = y2;

                *Dst++ = y;
        }

        *State++ = x1;
        *State++ = x2;
        *State++ = x3;
        *State++ = x4;

        *State++ = y1;
        *State++ = y2;
        *State++ = y3;
        *State    = y4;
}

 /*中断处理函数**/
#include "stm32f30x_it.h"
#include "Mine_iir.h"

#define BlockSize 100               /*每次处理数据块的大小*/
#define NumberOfConvertedValue 200  /*ADC,DAC数组大小*/

extern __IO uint16_t  ADC1ConvertedValue[NumberOfConvertedValue];
            float32_t Float32_ADC1ConvertedValue[NumberOfConvertedValue];

            float32_t Float32_DAC1ConvertedValue[NumberOfConvertedValue];
      __IO  uint16_t  DAC1ConvertedValue[NumberOfConvertedValue];

            /* 系数表*/
            float32_t CoeffTable[9] = {0.0004, 0.0017, 0.0025, 0.0017,0.0004,
                                      -3.1806,3.8612, -2.1122,0.4383};
            /*状态变量*/
            float32_t State[8]={0};

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j;

        if(DMA_GetITStatus(DMA1_IT_HT1))
        {
        DMA1->IFCR = DMA1_IT_GL1|DMA1_IT_HT1;  /*Clears the DMAy Channelx's interrupt pending bits*/

        for(j=0;j<BlockSize;j++)      //将无符号数转换为浮点数
          Float32_ADC1ConvertedValue[j]= ((float32_t)ADC1ConvertedValue[j])-683; //减直流分量

        IIR_Filter(Float32_ADC1ConvertedValue,Float32_DAC1ConvertedValue,CoeffTable,State,BlockSize);

        for(j=0;j<BlockSize;j++)     //将浮点数转换为无符号数
          DAC1ConvertedValue[j]=(uint16_t)(Float32_DAC1ConvertedValue[j]+683);//加直流分量
        }
        else
        {
          DMA1->IFCR = DMA1_IT_GL1|DMA1_IT_TC1; /*Clears the DMAy Channelx's interrupt pending bits*/

          for(j=BlockSize;j<NumberOfConvertedValue;j++)   //将无符号数转换为浮点数
             Float32_ADC1ConvertedValue[j]=((float32_t)ADC1ConvertedValue[j])-683;//减直流分量

          IIR_Filter(&Float32_ADC1ConvertedValue[BlockSize],&Float32_DAC1ConvertedValu[BlockSize],CoeffTable,State,BlockSize);

          for(j=BlockSize;j<NumberOfConvertedValue;j++)  //将浮点数转换为无符号数
             DAC1ConvertedValue[j]=(uint16_t)(Float32_DAC1ConvertedValue[j]+683);//加直流分量
        }

}

       我的滤波函数一次处理一个数据块,而不是一次只处理一个数据。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内核少进中断提高效率。由于ADC、DAC速率要一致,而运算一个数据的时间要小于采样间隔,这就带来速度不一致的问题,解决的办法是为ADC到处理、处理到DAC之间构造缓冲区。我的方法是用DMA构造双缓冲区。实现如下
  1、先定义两个长度相同数组,一个数组内存放ADC转换所得到的数,另一个数组存放滤波完要送给DAC的数。
开启ADC的DMA传输一半中断、传输完中断。

  2、用定时器去触发ADC单次采样以实现采样率的控制。一次采样转换完后触发DMA将数据传到上面所定义的采样数组内。当传输完采样数组一半的数据后进入半传输完中断,在中断中处理前一半的数据,处理完的数据保存在1)中定义的DAC数组前半段内。在处理前一半数据的同时,ADC、DMA并没有停止,而是同时进行采样传送,因为DMA传送并不会打断内核的运行。当采样数组被填满后进入DMA传输完中断,同样在中断中处理后一半的采样数据,并把数据送到滤波完数组的后半段。因为前半段的采样数据已经处理完,在处理采后半段数据的同时新的数据可以覆盖旧的数据。

     3、把DAC同样设置成定时器触发,并且和ADC用同一定时器。开启DAC的DMA,将滤波完的数据输出。只要处理一半数据的时间小于采样一半数据的时间就可以实现ADC连续采样的同时DAC以相同速率连续输出。

   我不知道我的问题是不是出在滤波函数上,这里我也把我的工程传上来,一来可以给各位一点点参考,二来是让高人帮我找到问题的所在。(DMA构造双缓冲区,这个方法应该是没有错的),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4165021-1-1.html
请看这个帖的1楼,代码在40楼下载

网友B:
所谓的低通滤波,并不是说超过200Hz才会衰减,而是指到200Hz时衰减达到k个dB,具体多少我忘了,反正就是衰减到70.7%。即,200Hz的低通指200Hz频率时衰减到原始信号的70.7%(或者是衰减70.7%,我也忘了),因此信号确实是一直衰减的,先缓后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低通滤波,并不是说超过200Hz才会衰减,而是指到200Hz时衰减达到k个dB,具体多少我忘了,反正就是衰 ...

我设置的是-3dB通带,不会出现从一开始10Hz就衰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4165021-1-1.html
请看这个帖的1楼,代码在40楼下载

之前就翻过这个帖子,他的参照他的帖子我还是找不出我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就翻过这个帖子,他的参照他的帖子我还是找不出我的问题

那个帖子就是我发的,我换了一个帐号。
你可以使用那个验证过的代码,看看响应是否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设置的是-3dB通带,不会出现从一开始10Hz就衰减吧??

楼主能截图下用fdtool设计的时候的波形么,看看和实际的情况能否对得上,如果有偏差再找原因,没有偏差那就是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2013-10-07):
楼主滤波的数据要设置成static,不然会出现短暂不连续现象。

网友(2014-05-07):
IIR滤波器

网友(2016-11-25):
引用 楼主:
之前就翻过这个帖子,他的参照他的帖子我还是找不出我的问题

楼主,我用F3定时触发采集SDADC,我的SDADC采集频率无论定时器设置多大都无法达到50K的采样频率,最高好像只有十几K采样频率,但是用连续转换采样就可以达到50K的频率,楼主遇到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