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光照度计上面的半球叫什么名称?

楼主(2013-04-17):
如题,哪里有这个红圈内的东东买?

网友:
貌似是:涅菲尔透镜
不专业猜的

网友A:
菲涅尔透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菲涅尔透镜。

好像与菲涅尔透镜有区别

网友:
涅菲尔透镜

网友:
呵呵  我这里有很多  上次买了各种规格的

网友:
这种东西就是贵

网友:
这是积分球

网友:
11楼正解

楼主:
谢谢11楼,12楼

网友:
晕  不是积分球吧   积分球是内表面反射球     漫反射方式收集全部光纤通过光纤导出  瞎搞

网友(2013-06-08):
主要是接收各个角度的光,避免采集直射光

网友:
四氟材料的 塑料王

网友:
透镜来的。
具体材料不清楚。

网友(2013-09-02):
余弦修正

网友:
之前问过testo的,菲涅尔透镜

网友(2014-10-12):
就是入射角修正用的,对光有衰减作用。

网友:
是不是叫漫射球

网友:
不是积分球, 积分球内表面有反射,可能是菲涅尔透镜,红外传感器上常用的是菲涅尔透镜。

网友:
就是一个PC罩。你们怎么就想这么多了。。

网友:
淘宝上有得卖。

网友(2018-12-14):
就是个漫反射的PC罩子,降低传感器对安装位置的敏感度(因为没有这个罩子,传感器受光面正对直射光和偏离直射光得到的测量值差异会很大)。
但这种罩子如果没有工艺要求,做定性测量可以,定量测量则是扯淡。

网友:
余弦修正器

网友:
正好近期需要用到这个,专门在淘宝上搜了一下楼上各位提到的所有:菲涅尔透镜、余弦修正器、积分球、PC罩,看价格和介绍感觉应该是“余弦修正器”,真是万能的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