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PGA的DDS技术

楼主(2013-04-21):
      DA采用TLC7524,FPGA为EP2C8Q208CN,时钟晶振50M

楼主:
  不过没有进行正弦波移相,而且产生了毛刺!改进!

网友:
大致看了下代码,还不错,很简洁,很直观

我觉得把reg16和addr16合并,更好些,他们主要是保持地址、控制地址步进,产生新的地址

楼主:
嗯,我试试!

网友:
带通滤波器?是低通吧?另外感觉波形有点粗糙啊,最奇怪的是滤波之前Vpp=4V,滤波之后Vpp=1.2V,如果39.6726KHz还在通带范围内的话,不应该有这么大的衰减啊

网友A:
加频率控制字,频率可任意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频率控制字,频率可任意调

嗯,这样只需要设置个端口就行了!加上频率控制字和相位控制字,这样就可以做到频率想问的精确可调了!下次修改了!

网友(2014-02-27):
楼主你好,你的设计中是不是将fpga的8个数据输出连接到DA芯片的输入,在DA的输出就得到正弦波?

网友:
马克一下看看

网友:
你好,请问你这个程序在配置rom的时候是怎么配置的啊,我按着你的程序自己编写了一遍,然后得到的正弦波像是被整流了的,而直接用你的程序的话就能得到完整的,请赐教,不甚感激!

网友:
也准备做个。

网友:
  你好,请问后面低通滤波器的滤波频率是怎么确定的,dds不是频率可变吗,如果用硬件滤波的话,滤波电路只能确定一个频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