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旋风除尘器

楼主(2013-04-17):
买了个成品旋风除尘杯,主体蛮简单的,风机是个旧手持无线吸尘器,里面电池报废了,直接引线出来,用开关电源驱动,大概20w功率吧

在风机和除尘杯之间口径不一致,做了个转接管,顺便加了2层滤网,旧丝袜做粗滤,一次性医用口罩做中滤。

试加工一块实木地板,可能风机不够给力,仍有少量碎屑溅出,嗯,用透明封箱胶带环绕粘一圈,效果很好,桌面,房间都没有灰尘了。

网友:
请问旋风集尘 内部是个啥结构呢? 是不是就是一个有锥度的桶呢? 方便拍个照片学习下吗?

楼主:
旋风式除尘器由筒体1、锥体2,进气管(右上侧)3、排气 管(顶部)4和排灰口(底部)5等组成。当含尘气体由切向进气口进入旋风除尘 器时,气流由直线运动变为圆周运动,旋转气流的绝大部分沿除 尘器内壁呈螺旋形向下、朝向锥体流动,通常称此为外旋气流。 含尘气体在旋转过程中产生离心力,将相对密度大于气体的粉尘 粒子甩向除尘器壁面。粉尘粒子一旦与除尘器壁面接触,便失去 径向惯性力而靠向下的动量和重力沿壁面下落,进入排灰管。旋 转下降的外旋气流到达锥体时,因圆锥形的收缩而向除尘器中心靠拢。根据旋矩不变原理,其切向速度不断提高,粉尘粒子所受 离心力也不断加强。当气流到达锥体下端某一位置时,即以同样 的旋转方向从除尘器中部由下反转向上,继续做螺旋形运动,构 成内旋气流。最后净化气体经排气管排出,小部分未被捕集的粉 尘粒子也随之排出。

      自进气管流入的另一小部分气体则向除尘器顶盖流动,然后 沿排气管外侧向下流动。当到达排气管下端时,即反转向上、随 上升的内旋气流一同从排气管排出。分散在这一部分气流中的粉 尘粒子也随同被带走。

网友A:
不错,最近在想,
关于散热,吸气能达到吹气的效果吗?特别是加工亚克力。
有空也弄个吸气DIY研究下。防尘是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最近在想,
关于散热,吸气能达到吹气的效果吗?特别是加工亚克力。
有空也弄个吸气DIY研究下。防尘 ...

我加工亚克力用进口材料的单刃刀,f350 s4000 ,不用吹尘散热,

用了这个后房间基本没什么灰尘,但仍有少量气味,过一阵子有时间了,再做个外壳箱,把它整个罩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工亚克力用进口材料的单刃刀,f350 s4000 ,不用吹尘散热,

用了这个后房间基本没什么灰尘,但仍有 ...

你这个每次下刀深度是多少mm?我一般是1mm的,多了好像吃刀了。

楼主:
2.0的单刃螺旋,最大下切1.5mm,下切速度f200